倒飞航线

楼主(2011-04-04):
跪求倒飞航线的
遥控器
摇杆示意图!!!

网友A:
模拟器里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原帖由
F.O.X
于 2011-4-4 16:41 发表
模拟器里试试就知道了啊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很容易的 但是必须 先通过倒飞4面悬停

网友D:
拉俯仰,左压一点副翼,油门下拉一点,OK~倒飞前进。
推俯仰,左压一点副翼,油门下拉一点,OK~倒飞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