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DIY精神,自制4S锂电*4并充板

楼主(2011-04-04):
手头几块4S 1500mAh电池用来飞改造后的450,就是充电一块一块的太麻烦了,某品牌的充电板近百元不划算,自己做了一个
电路图如下

用50*70的万能板和四个5针平衡头,取一些60芯舵机线,剥掉40mm长线芯,并联平衡头上每个脚,要多挂锡减少电阻,引出的头上焊上平衡头,两侧的极还要焊上硅胶线连上T插,组装平衡头和T插时要注意正负不要接反,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各个插头之间对应电极是否导通,相邻电极是否短路,没有问题之后电路板背面焊接部分用热熔胶封好,最后电路板上粘上激光切割的木片美化外观,就大功告成了。

最终成品如图

用串联充电器如B6,X6等将充电板的平衡头和T插插在充电器上,电池平衡头插在充电板上即可,用UNA6等并联充电器只需把充电板的平衡头插在充电器上。
并充的电池电压差别不要太大,我插4块电池用6A充电相比以前就快得多了,电池充好用万用表测试后效果不错,可见平衡性和充电速度都很令人满意。

网友:
不能这样充哦

网友A:
如果4个电池电压不同,会造成电池给电池充电的现象的,DIY的确很好,但这样不行

网友:
好大一片,我觉得做的小一点好,然后用粗的热缩管做绝缘

楼主:
我飞完电池电压差得很小,基本就是一块单体电压3.80另一块单体电压3.78这样子,零点零几伏特的电压造成电池A给电池B充电带来的影响很小。而且现在市面上有类似产品啊。

网友:
支持DIY精神,顶一个

网友:
这个板子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网友B:
这样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好不好用,用了就知道。
不知道为啥有那么多人非要钻牛角尖,明知道电压相差很多的时候,还非要去并联。难道这些人都没脑子么。

网友:
不会太平衡吧

网友:
有成品还是用成品吧,几十块钱也就一个电池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好不好用,用了就知道。
不知道为啥有那么多人非要钻牛角尖,明知道电压相差很多的时候,还非要去并联。难道这些人都没脑子么。

这种方法只适合相同电压容量和C数的使用,不同C数的电池只会造成一个动力组的电流可能过大, 电池并联的时候并联的电池自己就开始平衡各自的电量。 最开始用并联的方法给动力电就有用过并联动力电到一个电压略高与动力电的电瓶上,虽然是临时的办法但是的确可以冲进一部分电,说的准确一点就是把电瓶的电能平衡些给动力组。
接出来的电池就跟该S1P变成S?P的电池组,容量*?就可以了,充电电流可适当增大,但是同时需要增粗并联的接线。

网友:
这样很难保证电池一致的吧。不如弄个A6.

网友:
危险物品,容易伤电池

网友(2011-05-18):
其实只要电池的压差不过大   自平衡的电流一般不会达到电池标称放电电流    因此也不会有任何损坏的

网友:
2000mAh   20C   放电40A     自平衡电流小于40A   因此对电池无害

2000mAh   充电5C                  自平衡小于10A时对电池无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4个电池电压不同,会造成电池给电池充电的现象的,DIY的确很好,但这样不行

下面帖子16楼解决此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527&extra=page%3D1

网友C:
这么做是可以的,有什么不行的,奇怪上面朋友的回帖。
并着这么冲坚持两点就行了:
一、电池容量要大致一样。
二、任何一个电池不要有过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做是可以的,有什么不行的,奇怪上面朋友的回帖。
并着这么冲坚持两点就行了:
一、电池容量要大致一样。
二、任何一个电池不要有过放电。

赞同此两点

网友:
赞同此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