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汽油机请问各位前辈CDI点火器哪个牌子的好?

楼主(2011-04-04):
改个汽油机请问各位前辈CDI点火器哪个牌子的好?比较稳定干扰小?

楼主:
来个高人说下啊

网友:
找个点火强的.自动进角cdi.用pic芯片做的

网友:
上狗狗吧!

网友:
目前觉得RCEXL最好 至少从表面看 它的火花塞头子都是不锈钢材料的 然后体积小巧

楼主:
好的谢谢了,先买个RCEXL到时候改好了上照片

网友:
我就是用RCEXL改的,不过改后速度一快,点火次数一多,就干扰接收器,掉频!不容忽视,LZ改的时候要注意啊,要是是航模那就危险了!有写接收器掉频货乱动舵机的,有些会把油门开到最大!所以安装要尽量远离,最好拿铁网把它抱起来。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 但效果好

网友(2011-05-04):
准备搞个汽油机
但是

太**贵了

网友:
你没有太多选择,现在国内的点火器市场基本被RCEXL垄断了,十个牌子的机器有9个是他们代工的

网友(2011-11-12):
兄弟,kingspark的CDI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 但效果好

用着不一样吧
电压超宽,
体积超小,
.........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