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百擂台

楼主(2011-04-04):
近日本版太热闹呀,都是谈论破百话题,现摆下擂台,光说不做无用,欢迎高手上图和视频,配置等,让我们开开眼界。(没有的速闪开,别老是喋喋不停地争论)同意的请回贴。

楼主:
自己先同意

网友:
为了公平建议按船型分类。虾。CAT。单体(MONO.ECO.军舰.门板。。。)

网友A:
摆擂台的先上个破百的给大家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擂台的先上个破百的给大家看看哦
无的速闪开

网友:
置顶贴有破百视频。

网友:
藤椅和六楼的 都是高手~

网友B:
跪求军舰破百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跪求军舰破百视频

同求~~~

网友C:
本人电机温度曾经破百------154度
藤椅做证

网友:
亲眼所见,可以做证。

网友:
坐等中山舰和潜艇破百视频

网友:
同求军舰破百视频~~求给力求保养~~

网友:
同求军舰破百视频X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电机温度曾经破百------154度
藤椅做证

船盖一开,如入土耳其浴室。
见证了。

网友:
  论坛2009年有搞过一场啊.有厂商赞助才有刺激.

网友:
天气转好了,支持大家都来玩SAW
新的马达和电调都已到手,就看电池能不能抗的住了。就看电池够不够用了。
论坛里破百的视频多的是,还请楼主多搜索。

网友:
要破百,大家都自己做船壳,论坛立统一标准才有意思。

网友:
- =我电机达到过120多度- =.....

网友:
这个要顶!论坛的空谈之风必须遏制

网友D:
首先分船型吧。Mono、V底类破百还有点意思;对 Catamaran 和 Outrigger 来说破百基本属于没追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的在理,Catamaran 和 Outrigger 目标应该定在200,才有挑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分船型吧。Mono、V底类破百还有点意思;对 Catamaran 和 Outrigger 来说破百基本属于没追求。

同意。
对于能用军舰,游艇,门板,破百的同志可以给以重奖。

网友:
力求门板破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
对于能用军舰,游艇,门板,破百的同志可以给以重奖。

奖什么?

网友:
哈哈!

就是关键看将什么? 重奖之下~~~

网友F: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厂家,来支持玩SAW 的玩家。
玩SAW 的玩家大多都是一个人在默默的冲刺。其中的艰辛也只有玩的兄弟自己知道。还希望各大厂家多多鼓励玩SAW 的玩家。
今天组了一块。6S3P ,6600MAH 40C 的电池。近期天气好的话准备再去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厂家,来支持玩SAW 的玩家。
玩SAW 的玩家大多都是一个人在默默的冲刺。其中的艰辛也只有玩的兄弟自己知道。还希望各大厂家多多鼓励玩SAW 的玩家。
今天组了一块。6S3P ,6600MAH 40C 的电池。近期天气好的话准备再去冲一下。
.

目标是你在23楼说的那个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拜读过你HPR115的安装贴,小弟实在是佩服。
想先尝试下能不能超越以前的速度。
前段时间跑了几次,速度一直都在150-160之间,配置没有变,只是调整的下重心以及轴角,增加了点适航性。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电池放电不行了。先试试今天组的这组电池吧(这是飞电直的电池零时借用一下)。看上的TP 最新的G6的电池,有机会想搞一组试试看。

网友:
严重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玩兄又要挑战极速啦! 我看电玩兄要用这么猛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这8MM接头吃得消吗?看起来你要换10MM的香蕉头了:loveliness: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由于加了电容阵,每次上电的时候都会打火的,插个十几次感觉插头就不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听说电直上有放打火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由于加了电容阵,每次上电的时候都会打火的,插个十几次感觉插头就不太好了

做一个消火电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岑哥你16号什么时间到上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由于加了电容阵,每次上电的时候都会打火的,插个十几次感觉插头就不太好了

参考此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打火的问题了。
小试一下新电池,速度170,还是没有突破以前的成绩。看来真是要弄块TP的电池了,还有轴角也要调整下。

网友H:
要有强突破,瓶颈在电机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说的对,电机乃动力之源。
不过我感觉我现在的瓶颈还是电池,目前用的电机还没到极限。每次上岸温度也就40-50度最多了。
不过现在用的这个240A 的电调的确不错。散热好,用的比较放心。原来用的200A 的那个总是出问题

网友H:
电机随着功率峰值的挤压效率会迅速下降,假如要提供3000W 来推SAW 电机70%效率会消耗4300W 电功率,而效率85%的电机要消耗3500W电功率,这样电池的压力会下降不少。 电机温度有水冷散热,一般参考意义不大。所以最佳的突破思路还是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D:
要找到系统瓶颈,俺个人强烈建议用数据记录器。

网友H:
建议选用对称性强的电机
楼主以前用2240 电机 6T 属对称绕组 , 现用2250电机 5T 非对称性绕组,性能上讲对称的要强于非对称的,所以以目前的装备要有所突破是个不小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