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作小丑Clik。130g达成

楼主(2011-04-04):
新作Clik验证机
空机不含电池

电池
300mah的没货了,换成300的估计还能轻点

拉线代替拉杆

整机,没涂装,简单画了下,验证机没准备下功夫

网友A:
拉线动作可否正常,我的是没成功,改拉杆了。请教经验

网友B:
请教LZ做拉线的话舵脚的位置有什么讲究不?貌似和拉杆的舵脚位置不同-。-
看RCgroup上有些机子用拉杆+热缩套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做拉线的话舵脚的位置有什么讲究不?貌似和拉杆的舵脚位置不同-。-
看RCgroup上有些机子用拉杆+热缩套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也说不清,我也是第一次做拉线的
舵角我直接用了一段3mm碳片,贴在一根加强的碳梁上
新控正在改手,飞机还在在测试
感觉方向舵还行,升降舵发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翼展

这个验证机做好,调好
很快就能开始给你做了

网友D:
好重啊!!!170克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说不清,我也是第一次做拉线的
舵角我直接用了一段3mm碳片,贴在一根加强的碳梁上
新控正在改手,飞机还在在测试
感觉方向舵还行,升降舵发软

升降的舵脚再向前点,投影点在铰链处应该就ok了。。你的方向舵的舵脚位置就比升降的好。。。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整机偏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动作可否正常,我的是没成功,改拉杆了。请教经验

动作没什么大问题,注意尾巴那里最大角度时别干涉就行
我的开始有点干涉,裁掉了一点尾翼
我用的碳片当舵角,两片3mm并列,再垂直粘一片碳片直接嵌在舵面里当加强
一个舵角效果不是很好,下次准备试试两个舵角拉一个舵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重啊!!!170克拉!

加上400的电池130g
换300电池后还能轻6g左右

网友:
推测:验证的结论是 这样减重是不行的

网友E:
你忘了極重要的一個工作,就像上課沒專心,打遊戲沒看密技..不然就我眼睛老化了

別人都有拉很細很細的................釣魚線小小聲提示一下..用了保証硬起來..不會軟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忘了極重要的一個工作,就像上課沒專心,打遊戲沒看密技..不然就我眼睛老化了

別人都有拉很細很細的................釣魚線小小聲提示一下..用了保証硬起來..不會軟軟的..

多谢提醒
其实也不是忘掉了,这期间买材料,买控,买工具发生了许多插曲
昨天人品爆*,除了鱼线,突然都齐了,实在等不得了,赶紧装好飞起来
另一方面,这个飞机没涂装,实在太丑,干脆就做验证机了

碳片加强的布局,还是不理想,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需要加强一下吧,看起来有些软,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拉线?

网友:
曲线板用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