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起飞时小鸡吃米

楼主(2011-04-04):
塞斯纳起飞时老是头碰地,很难过飞,一跑快就碰地,升降压着也一样,起飞后飞机又很好飞,降落也很好降,是不是飞机的前轮太矮了?是不是飞机的前轮要高一点?不能前后一样高的呢?

网友A:
起落架安装靠前一点会好很多。

网友B:
没看懂-。-汗。。

网友C:
起落架应前高后底

网友D:
是不是起落架太矮?把飞机水平放地上看看,速度快的时候机尾都是离地的,机身基本水平,如果不是可能是下拉太多了。飞起来之后是不是都要拉点杆才能够平飞?如果还不是请看看起落架位置是不是离重心太近?

网友E:
我的起落架是前矮后高,起飞一拉就上,下降不会青蛙跳。

网友F(2011-12-23):
可能是因为迎角为负造成的,如前起落架偏低,或者机翼迎角装的有问题???

网友G:
后三点的起落架啊。。

网友H:
起落架安装靠前一点

网友I:
头顶加个圈就是神鸟了!

网友J:
重心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我是来验收LS学习成果的

网友M:
如果好飞,那么飞机重心没问题。
按道理是前起落架位置靠后了,不过买的飞机都是固定位置,奇怪了。

网友N:
标题
后三点的话前起落架在重心前八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