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Micro KK四轴(已完成)

楼主(2011-04-04):
打从MK的四轴面世以来,就一直想做一个,但是总是觉得MK的费用太高。等到KK四轴出来了,一下子感觉四轴平易近人了,但是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动手,知道在这个帖子中看到了liangsir可爱的迷你小k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7328&extra=page%3D1&page=1

        于是下定决心也要打造自己的小四轴。经过两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工作,总算是做出来,并且成功地飞起来了。先上两张成果图,随后再上打造的全过程。

我的Micro四轴参数如下:

机架:两根10*12*300mm铝合金管开槽交叉
轴距:270mm
电机:KV2200 1510无刷电机 (16g)
浆:GWS 三叶 7035正反桨,准备换乘5030的
电调:中特威12A * 4
电池:2s 1000mAH
接收:Ar6100
飞控:淘宝团购的飞控散件,自己焊接并下 载QuadControllerV4_5程序
重量:302克(带2s电池)

        无图无真相,先上最终的成果,和DSX7比比大小

        带2s电池的起飞重量=302克

        飞起来啦

楼主: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采购的基本材料如下:kk飞控散件、GWS7035桨,KV2200 1510无刷电机,电调是后来到货的,没有包含在图中

网上看飞控板和电机,对大小没什么感觉。到手发现真是小啊……

首先要解决的是机架问题。成品机架我都觉得太大了,所以还是自己动手吧。两根30cm的铝管,先画好开槽位置:

然后就是电磨+锉刀伺候:

最终重量52克:

开槽一方面为了减重,另一方面是为了安装设备方便:

楼主:
淘宝上100多元的团购散件,卖家很细心,把所有零件都标得很清楚。但是保险起见,还是自己打一份电路图做参考。实际上还是有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到的三片陀螺仪IC,有一片的金属壳封装和其他2片是反的,也就是说,定位点的位置不对。还好,自己懂得看电路图,核对了一下底部pcb的走线,并且查了陀螺仪ic的datasheet,避免了错误的安装。昨天一下午整成这样:

放大看看,焊得还行吧?

连接线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把机架、飞控和电机组装起来,再看看重量,132克:

楼主:
脚架用的现成的450脚架和铝管,一个塑料脚撑+一对铝管重22克,用自攻螺丝固定到机架上,同时扎带加固:

还记得开的槽么?电调就放在槽里,走线也靠它了。飞控的舵机线还没理好,最后应该是要找个合适的东西给飞控做个小房子的:

最后成了这样,上桨就可以飞啦:

最后试飞,基本一次成功。但是之前花了不少时间调试飞控,一些个人的心得如下:

1、关于解锁,反正就是油门最低的位置上面,尾舵打右。我是美国手,也就是左手杆往右下压就好了。开始的时候一直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尾舵反向;二是油门微调。尾舵反向,因为还没解锁,电机不转,比较难判断尾舵方向。如果一直解锁不成功,不妨试试控里面反向尾舵。油门微调,我用的ZTW电调,已经校正了油门行程,但是开始总是无法解锁,后来发现DSX7里面油门微调再降一点就OK了。也就是说,油门最低是0的话,解锁可能要到-2、-3的样子。反正结合油门微调就是了。

2、陀螺仪方向。这点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好陀螺仪是负反馈的方向,也就是说,抵抗变化的方向,否则秒炸可能性很大……反向陀螺仪的方法是把ROL电位器调到0,然后拨需要反向的通道的摇杆。因为十字摇杆很难只动一个方向,所以用微调来干这个活儿比较方便。如果需要反向多个通道,ROL最好放到最后做,因为ROL反向后,电位器的0位也反向了……

3、采用淘宝上团购散件的兄弟,务必仔细检查陀螺仪芯片,核对清楚安装方向,因为封装壳的定位点可能是错误的,一旦装反,必然秒炸……

        说了这么多,我最后还是炸了,原因是飞到最后没电,降落的时候侧翻了。一个电机轴弯掉了,2mm的轴径就是软啊……回来钳子伺候,虽然不可能弄到完全直,但是看看振动不大,同心也还可以,凑合飞吧。现在就在等5030的桨到,换小桨应该稳定性更高。现在7035桨对于27cm的轴距而言,太大了。

网友A:
漂亮!好想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好想也搞一个

心动不如行动。我刚开始看到liangsir的也是心动了半天,老觉得自己做还是挺麻烦的。结果真下了决心,开始动手,也就做出来了。关键是要迈出第一步,并且坚持到做完……

网友:
开槽铝管不错的

网友:
 一直想搞一套,lz上视频看看啊

网友B:
羡慕啊, 我应该是和你同一批的, 你都试飞成功了, 我一个接一个问题
我是X模式, 一开始买了XXD的电调, 结果不能设油门行程, 后来换了好盈的, 上机试了几次, 老是侧翻, 桨坏了好几根,而且把陀螺仪外面的金属盖版也震掉了, 又买了陀螺仪和M8芯片 , 换掉陀螺仪后还是会侧翻,
今天刷了1.0的FW  , 总算不侧翻了, 可以离地了, 结果油门才推了1/4, 四轴刚刚离地, 就一下冲天了, 赶紧收油门就掉下来, 还好是草地上, 保护措施到位, 才没有秒炸

另外请教怎么测试陀螺仪的方向是否正确, 说明书上说是拿掉桨, 看转速, 但是拿掉桨, 转速感觉不出来, 装上桨, 又比较危险

我的配置,
XXD KV1000电机
好盈18A电调
1045桨
对角电机轴心距 42cm
带电池起飞重量: 750g
3S 1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啊, 我应该是和你同一批的, 你都试飞成功了, 我一个接一个问题
我是X模式, 一开始买了XXD的电调, 结果不能设油门行程, 后来换了好盈的, 上机试了几次, 老是侧翻, 桨坏了好几根,而且把陀螺仪外面的金属盖版也震掉 ...

可以装上桨,拿在手里,推小油门,然后晃动。一个一个方向来,陀螺仪方向正确的话,应该桨会尝试抵制你的动作,也就是说,你会感到阻力。如果方向反了,它是会加剧你的动作的,侧翻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C:
菜鸟问一个也许是很菜的问题,这个版块大部分的帖子我都看过,但还是没有弄明白:轴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望大侠赐教!

网友:
电机有点重了,换那个19克的电机整机重量就更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问一个也许是很菜的问题,这个版块大部分的帖子我都看过,但还是没有弄明白:轴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望大侠赐教!
一般大家说的四轴轴距是指对角两个电机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问一个也许是很菜的问题,这个版块大部分的帖子我都看过,但还是没有弄明白:轴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望大侠赐教!

装好以后尺子量出来的....压根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电机每个只有16g...空机架52g,四个电机64g,飞控板10多克,所以三个加起来132克

网友:
哦,看错啦

楼主:
今天把7035桨换成了5030桨,稳定性果然好了不少。只是到某一个转速上面会有共振,要考虑在电机固定的地方加垫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