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好说说步进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前几天给人做了一台小钻床,用的淘宝上3128的驱动, 标称40v,3a 128细分,自己用隔离变压器输出24v交流,整流滤波后给驱动供电,输出电压在32v直流  自己在家测试了一下,加工了几个工件,没出问题,就交货给别人了,结果别人到手后只用了一下午 晚上驱动供电没有停止,第二天就发线一个驱动就烧毁了,我到现场后取回重新给装了一个,上电没多久  眼睁睁就冒烟了,又上了一个,把电流由原来的3a调到2.1a  在家上电锁定了电机一会没出问题,然后给客户送去,自己在现场守着干了两个小时,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摸下驱动的温度,两个小时后 发现丢步,自己打开控制箱,悲剧再次发生,一个驱动又冒烟了,当时自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丢人丢大发了,再次取回来,因为买的两个备用的均已烧掉,没办法用自己手头另外一只80v  6a的驱动换上,今天给人送过去加工了一上午没出现问题,z轴的动态性能也好很多了,原来电机还没热,驱动就烧掉了,现在电机温度已经上来了,驱动才有点热,高速也能上去了,明天准备给控制箱加个散热风扇,强制散热。  结论:这些集成mos的驱动 虽然标称电压多少电流多少,其实水分是很大的,因此这些芯片只能用在小电流 低电压 小负载的情况下,要想达到他们所标参数,恐怕得非常理想的情况下了,自己用过三洋的220v驱动 用过微特的110v驱动  还有国产 80v 6a的驱动等等   驱动86的电机  还有数控机床改造用的 110  130步进电机驱动  就驱动86电机来说  还没发现能超过微特110v性能的   国产的130步进电机驱动  220v性能也不错单价较高,最后建议  用在工业场合和要长时间运转的工况下,最好不要选择集成mos的芯片,性能实在有限,还有做好散热也很重要,付自己的钻床照片

坏的都是z轴的电机驱动

坏的都是z轴的电机驱动

网友:
楼主的JJ很给力

网友:
经验之谈啊!

楼主:
大家说说市面上的驱动性能,

网友:
前车之鉴

网友:
下面的转盘加了电机吗?

网友:
这是加工粉条挤出的模具吗?

楼主:
回楼上这是液化气煤气灶用的燃烧盘

网友:
学习了,工业生产和自己在家玩是两回事.

网友:
前些时候用了个6、5A的256细分驱动器,独力MOS管的,很平顺,牌子忘了,是运动蕊片加ADC加MOS做的

楼主:
今天悲剧再次发生,以前没坏过的转台步进驱动又挂掉了,丢人也不是这样丢法的,中午去修人家叫吃饭也没好意思吃,从这以后再也不把这种集成芯片驱动用在工业场合下了,各位谨记,这些芯片有致命的缺 陷,一是电压耐冲击太差,可能稍微高一点的上电电压就足以要了他的命,而是耐热性太差,功放mos和其他逻辑门在一起,mos发热殃及其它

网友:
集成的也有好的 ,就是 非常贵 ,同样的价格可以做分立的了

网友:
新手面前又多了条坎

网友(2012-11-26):
弱弱的问一下这一的钻床多少米?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MOS的厂家,一般来说,用英飞凌的会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