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飞机,天7控2次断线,突然间就没有信号了!请大家分析,天地飞MM来看下

楼主(2011-04-04):
今天玩飞机,天7控。2次断线,突然间就没有信号了!控开着控,接收机上的灯亮着,两次都很危险呀,一次是准备起飞时检查完毕后转身放了个东西,就没信号了,关控开控还好了。第二次是刚起飞十几米飞机掉下来了,没什么损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朋友们分析一下

网友:
 注意下自己的控电吧!已经有先例了!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吧!

网友:
接收机天线尽量外漏,另外2.4G信号波长较短,尽量不要有遮挡物,虽然跟楼主所出问题关系不太大,提醒下

网友:
 飞前拉下距离 安全第一哦

网友:
这还用问?天地飞吗?就是不能总在天上,还有地那。

网友:
我的正在正常服役。

楼主:
真郁闷呀! 这才刚开始玩模型 不会就要换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玩飞机,天7控。2次断线,突然间就没有信号了!控开着控,接收机上的灯亮着,两次都很危险呀,一次是准备起飞时检查完毕后转身放了个东西,就没信号了,关控开控还好了。第二次是刚起飞十几米飞机掉下来了,没什 ...

您好:
             1、请检查控电,建议不要使用干电池,2、附近是否有较强的信号干扰源,如有问题可直接与售后联系,谢谢!

网友:
我的天8S也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高频头的做工问题,我是用3s锂电的。只有在9V电压下才能持续工作,高了就像楼主一样会出现自动罢工关控后再开又能工作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控用多少伏 电压,我的是3.7 和6V之间 要用9V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