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百分表的

楼主(2011-04-04):
请教百分表这个位置的“滚珠"可以滚动吗 有朋友说可以 但是我手上5、6个百分表不关新的 旧的 没有一个可以动的 而且如果可以动的话 势必有间隙吧 不会影响精度吗?我困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以动的

网友:
没见过能动的~

网友:
这针可以换的吧?
还没见过可动的~

网友:
我也没见过滚珠能动的。

网友:
这个球头不可以动,经常有千分表不准就是因为这个球头磨损的原因,TAOBAO有卖 一个2块5。有必要备几个。

网友:
不可以动!易损件可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