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翼龙FPV的问题,请各为飞翼龙的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11-04-04):
我的翼龙是那个4通的翼龙,想用来
FPV
,自己用抽屉的铝条做了个起落架,把升降舵和方向舵装在了尾翼上,现在的重量是(不包括
电池
)620克.
没装OSD,先试飞,机头塞了2块电池,一个2200的当动力,1300的当配重(想将来给OSD供点用的),勉强起飞了,但是老是左右摇摆,油门松
一下想滑一会,机头就往下了,要老是把升降拉着.
是不是我的翼龙太重了,还是别的什么毛病?
我只是想把翼龙飞的慢一些,稳一些,不知道要在拿些方面加以改进?
请教老手们? 谢谢!

网友A:
头重了要慢就就一块2200目视飞行~

网友B:
楼上的高见,负荷重了翼龙变疯龙、癫龙,很难慢下来,慢了掉高度。

网友C:
我的翼龙起飞全重1000克整,关油滑翔也还可以,关键是重心!重心搞好了就好飞。从你的描述中来看是头重了,重新调整重心就可以了。
楼主超级潜水大王!

网友D:
我朋友的翼龙非要2快 2200才能压着头 变成癫疯龙

网友E:
我前面装了个85g的摄像机,中间装了个1300的电池,重心稍靠后,但飞起来基本OK。
最主要的是:
一定要调整副翼的曲线,否则拍下来的东西会看到人吐……

楼主:
什么叫 副翼的曲线?

网友:
翼龙我没飞过,你完全可以共用电的。。。。。。。要飞得慢。。。我天行者现在开的襟翼,襟翼与升降混控,空中把襟翼调大点点,我觉得挺慢。我天行者快5斤了,,以前速度都70以上,现在不到40都很好飞,呵呵呵

网友E:
就是让副翼杆量小的时候反应迟钝些,杆量大的时候还能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