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丘比特V3的控如何改美国手

楼主(2011-04-04):
本人是新手,想改美国手,希望老手帮帮忙,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打开控
卸掉螺丝和那个金属片
换到左手
很好改,反向调控下面那几个

网友B:
介绍一种完全免焊接的环保方法:(我是这么改的)
之前最好用手机把拆开的控的原来的样拍下来,做参考,就算乱了也可以还原重来
拆开后你会发现里面都是用排针插上的,只用个小牙签,或是尖的小东西把排针拨出来,换个位置就行了,图就不上了,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