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0A电调可以调整油门行程不

楼主(2011-04-04):
大家都说不能,但我调整油门行程的时候反应和说明的一样啊,就是YAW调到0,控先调到最大,电调BB后又调到最低,B一声后我就关机了

网友A:
蓝线版的可以 黑线版的看命 我买的就不行- -

网友B:
我的可以
如果是准备买的话还是不建议黑线版,俺的四个电调莫名其妙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