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改装铝合金尾管+7MM尾电机

楼主(2011-04-05):
(无正文)

楼主:
原来我已经改过7MM尾电机但是原装的是6MM的装不下只好剪了电机架用热熔胶固定,但是因为电机发热导致脱落,所以想用扎带固定,可在拆卸过程把原来的碳杆损坏了,后来就想到了用以前小三通的尾管,装上去经过调整,效果很好、锁尾比原装30多米的尾件好多了,缺点就是有点重、重心偏后、不过可以调整十字盘解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绝对比原装给力。。

网友:
重量大了一点吧,摔机的话,金属会塑性形变,但碳纤的要么折断要么弹性形变

网友:
楼主厉害。。最好照片能拍详细点。

楼主:
手机效果只能这样了,,电机和垂翼都是用扎带固定的,在点上AB胶稳得很。。

楼主:
今天爽飞了六块电,这铝合金尾管真给力。

网友A:
你这个改法会严重缩短飞行时间,260的升力娇气得很!电池用旧点就会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法会严重缩短飞行时间,260的升力娇气得很!电池用旧点就会看出来的。

首先我不要求时间很长,不管什么机,只要控制飞行时间在5分钟左右,电池就基本耐用。超过5分钟肯定是过放的,就算没改过也是一样的。我这个铝合金尾管材质是很轻的。比碳管的只重0.4G  、只是马达稍重些,但是锁尾好了,右旋推力大了、玩起来也带劲。

网友:
"铝合金尾管材质是很轻的。比碳管的只重0.4G  ",这样还行!我的只是用细铁丝修了下脚架就明显升力不足了。当升力不足时会有这种情况:左旋油门不够,右旋油门正常,二者差别很大,很烦人的!

网友(2011-05-08):
看来有必要我的260也搞下看看

网友:
问个问题,电机换7MM的了桨还用原装的能装上吗??

网友:
选用的7MM电机轴径还是和6MM电机一样是0.7mm的。

网友:
7MM电机不都是1MM的轴径吗??

那里有卖0.7MM轴颈的7MM电机啊,请站内短消息我一下。谢谢~

网友(2011-09-24):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很猛,尾巴锁的跟棍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