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试验铝合金阳极氧化 又失败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有图)1

楼主(2011-04-05):
今天试用几个电源都测试过了哈 不知道什么问题哈
正负级都为铝件哈  工件需要电流1.83A

负级小夹头没有接线只是固定板子用的

试验1 电源 0-18V  电流 0-5A

液体是电解液我买了一根密度计 1.1-1.2
现在稀释以后浓度是1.125  也就是  18.1%的浓度

去油我用的热水+清洁剂
去氧化层  氢氧化钠兑水+热

电压现在调到最大

电流还是上不去了

氧化出来的效果

失败了

试验2

电瓶车充电器 工件需要电流1.83A

电流还是上不去哈

试验3  试验4 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6831&extra=&frombbs=1

楼主:
打了一下电阻看看

网友:
阴 级换不锈钢   铝件清氧化那溶液腐蚀半分钟去油再酸洗出光 过水。就可以。我就这么干没问题  染色用打印机的瓶装墨水  不用稀释,  头一回我稀释了墨水 颜色不深 但是可以上。还有18%的浓度我看高了点。 搞这个东西特别注意清洁 不能有杂志油污。你那电夹也碰到液面了/ 要是被分解后溶液就废了。 我挨过 一个假冒的不锈钢螺丝被完全溶解后硫酸液就没用了。头一回搞最好在硫酸液里放小半勺铝粉

楼主:
电流上不去怎么回事了

楼主:
稀释以后 才达到18%的

网友:
挂具与工件之间接触不好导致的电流上不去。还有,你的导线也太寒颤了一点吧。。

挂具应该是用撑或夹的方式,用力蹬紧或夹紧,还有,挂具在上挂前也要放·在碱水里面“炸”一下,以清除上次氧化所产生的氧化层,不然,也会因接触不亮而导致电流上不去。

如果是新调的硫酸槽,最好要先“开缸”, 就是用铝件用低电流慢氧化一次,持续数小时,目的就是让槽液里面含有铝离子。

不锈钢做阴极,做一次2次无所谓,不然槽液会被污染,不能多次重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