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试验铝合金阳极氧化 又失败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有图)2

楼主(2011-04-05):
试验1  试验2 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6830

试验3

汽车充电器

电流0-80A  电压 6 12  24 V

选择的 12V

电流开大最大 出来的效果

染色后的效果

又失败了

试验4 换个接法看看电流能不能上去

最终结果还是上不去哈 失败咯

网友:
阳极过程是否进行中看冒泡没有 。有就算成功。 颜色明显改变  有不锈钢雾感/

楼主:
电流上不去怎么回事了

网友:
最后一次的夹法是对的,可是,工件上面经过前面几次折磨可能也产生了一点氧化层,表面虽然夹紧,但是隔了一层氧化层了,所以还是不好通电。
夹挂具跟工件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随便勾·住是不好通电的。

你那么点大的东西,电流也没多少吧。。。。你电压要保持12V, 太高了,酸蚀的速度慢过氧化层的生长,结果就会很快不通电了。

夹具不能用铜的,铜会污染槽液。

优良的氧化技术所产生的氧化表面是有光泽的,甚至还有镜·面的,像镀铬一样。

楼主:
我的夹具没有碰到液体哈,两个零件 换的是新的没有氧化过的

一般电压是多少了,电流还是上不去

网友A:
都说距离产生美,两极靠的近才能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距离产生美,两极靠的近才能有火花。

不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油污也没处理干净,最好把零件先喷沙一遍,因为线切割的零件很难把里面洗干净的,另外可以先用磷酸把铝件化学抛光一遍再阳极处理

网友:
电流上不去有可能是两个原因:电解液浓度不够;或者是电源的容量不够!你的第一个氧化图片用的是蓄电池充电器,看电流都30多安了 可能是虚的吧, 要不那个接工件的那么细的线还不燃啊?第二个电源的功率本来就不大吧?我估计输出电流最多3安左右。

网友:
那么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