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Y650也遇上了传说中的死机问题

楼主(2011-04-05):
听说是因为天气问题,但昨天的天气是10度左右,天气热时没事,真是因为温度问题吗?有多少人遇上了死机?

网友A:
岂止是死机,昨天还碰到自检通过,但不锁尾的情况,几个小时后加电又恢复正常。
虽然工作正常时,锁尾效果不错,但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忍受

网友B:
LZ看上去真的是玩家

LS的是来胡说八道的吧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我没遇到过死机。

网友:
我的试过

网友:
 嗨···还打算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是来胡说八道的吧

“胡说八道”?!
等你遇到的时候,别自己郁闷噢!!!!

网友:
晕哦   我的情况和LS的一模一样    自检通过   但不锁尾    过了半小时再插电又好了   到底什么情况啊   不过锁尾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我暂时还没遇到过死机问题

网友:
我今天与道路

网友:
-。-;看来是需要完全断电来恢复的。估计是加电时候造成的芯片初始化错误。不知道加电容之类能解决不。乱猜的。

推定快速恢复方法 陀螺断电,拔线,短接电源线。在不行3根一起短接下。还不行就说明此方法无效,老老实实扔一边凉快几个小时。

网友:
凉快一段时间又正常。。

网友:
下次短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岂止是死机,昨天还碰到自检通过,但不锁尾的情况,几个小时后加电又恢复正常。
虽然工作正常时,锁尾效果不错,但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忍受

同意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不过凉快一天了 还没有好过来 我的心情 你懂的

网友:
跟GT-9一样,天气热就死机

网友:
我刚买,还没有用呢。

网友:
千万不要空中死机就行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反复断电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