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问下stm32 连接 GPS(jupiter31)时要不要rs232啊?

楼主(2011-04-05):
是可以直接连的还是要加个rs232的?还有就是stm32可以直接驱动
舵机
吗?

网友A:
要不要加rs232,取决于GPS,GPS是rs232电平的就要加
stm32可以直接驱动1个小舵机,最好加驱动

网友B:
stm32这么强大的功能 驱动几十个舵机都行啊
n多pwm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