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个擦,疑似V8放鸽子。

楼主(2011-04-05):
昨天爽飞中,忽然机子高速自旋,炸鸟。。。。。。
原因未知,下来后,只挂了横轴 大桨 大齿 主轴轴承,尾巴部位完好,所以经过检查判断,自旋的原因绝对是来自于电子方面。
可疑方面
1、v8,2、供电,3、控。
郁闷,暂时无处下手查。。。。。

楼主:
ps,通电的时候,v8控制的斜盘舵机跳了一下,没太注意,就上去飞了。
平常好象是跳两下,咔哧。。咔哧。。跳两下子

网友:
我一般都要等无副翼系统自检完了看对不对才起飞,没自检好肯定容易出问题,他给你乱修正,你就等着他给你操控吧

网友:
也可能主轴座的问题,可能卡住了,机身直接被带动

楼主:
ls所说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主轴顺的,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V8的问题,就需要返厂喽
以前,我V8炸过之后,地面测试和简单试飞都没问题。。。但飞几下之后就无故自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739&highlight=%2Bkeli898

网友:
如果VBar有問題便寄回來看看,請給收據一同寄回來,謝謝!:loveliness:

楼主:
回ls,今天插电试了,v8自检不正常,不是像往常的那样,舵机跳两下。
还有,买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有没有收据了,我在ks模型里面注册过的,凭注册的号码,可以保修吗?

网友:
你好

你是在我公司買的便有記錄,請提供資料方便找資料及重印收據。
而各位如果VBar及Mini VBar這電子儀器有問題,便寄回檢查及回廠維修,購買一個月內免運費,一個月後RMB100,而運費是來回德國到你府上。

感謝

KS MODEL
Kevin: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一下是正常\
跳二下是自動修正\

跳三下......................

不正常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如只要跳一下
到軟体中自動修正不打V

楼主:
回ls,关键是空中会失去锁尾、自旋

网友:
550E的主轴轴承MS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只要跳一下
到軟体中自動修正不打V

jonylien所指的自动修正,是这个autotrim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