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并提出愚蠢问题请解答!

楼主(2011-04-05):
本人从未接触过航模运动,纯粹新人,请问玩航模是否一定先从玩模拟器入手?若是请问买哪款合适?谢谢各位啦!

网友:
刚开始玩没有方向的感觉,一上机绝对摔,用模拟器可以减少摔机损失,可以训练方向的认知,当然不用也可以,从三通玩具开始玩,或直接玩双浆四通机,也不贵。两百多就买到四通机了。建议还是从模拟器开始,因为不担心炸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模拟器是帮你形成一个条件发射,不玩模拟器直接上真机也行,就怕受不了炸机的摧残退魔了,呵呵。

网友:
省钱就从模拟器开始。对于新人来说,几个软件都差不多。我现在刚开始玩凤凰2.5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详细解答,继续一个愚蠢问题,遥控器有什么美国手、日本手,有没有好坏之分呀?谢谢!

网友:
一定要从模拟器开始!!!
我4通小飞机飞得很熟了,满以为500级别起码悬停应该没问题了,结果模拟器上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详细解答,继续一个愚蠢问题,遥控器有什么美国手、日本手,有没有好坏之分呀?谢谢!

习惯问题,没有好坏的区别。

楼主:
模拟器选什么好(对新手而言),我看到坛子里有说到XTR、G5、凤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