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尾巴转向的速度(自旋)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1-04-05):
直机在地上时尾推两边都基本到最大位置了,转速也不低,可是自旋速度怎么也快不起来,请问还要在哪里设置?
陀螺是GY611,
舵机
是FUTABA s9256。
请坛子里的兄弟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控的尾舵机行程调大试试

网友B:
主要和控里的尾舵机行程有关系,调大尾舵机行程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C:
油门曲线再调高

网友A:
楼主注意这点:在控里调大尾舵机行程不会再加大尾桨螺距,重要的是加大了尾舵机的速度,你试试看,实践出真知!

网友D(2011-05-26):
1、在控里调大尾舵机行程“Travel Adj”,和增大尾舵机的D/R 有什么区别吗?
2、还有尾舵机的EXP参数呢,设置后有什么作用?
3、在控里调上面这些参数,对锁尾性能有什么影响吗?会不会使锁尾时,舵机也动得更快?

网友E:
陀螺仪有自旋速率,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