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S251换齿轮之后中立点会跑?

楼主(2011-04-05):
BLS251由于虚位大,换了齿轮以后,只有一个方向能动。我把齿轮重装之后,两个方向的舵都有了,但是非锁尾模式下,中立点会一点一点的跑,切换到锁尾模式,中立点会偏得很厉害,导致一个方向的舵大,另一个方向的舵小。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换齿轮有什么技巧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卡电位器那个齿轮没装好吧....

楼主:
我已经反复拆装多次了,还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