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锁尾的困惑

楼主(2011-04-05):
飞第一块
电池
尾巴向左微飘很厉害,可飞第二块尾巴锁的刚刚的一动都不动。难道
陀螺仪
和
舵机
要热身?陀螺是GY520,舵机MD922。
请大家说说这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有这种情况,我一般看见尾巴飘就重新通下电就好了,冷机容易出现,热机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也许楼主没等陀螺自检完成就移动了机子

楼主:
回复LS,那样低级的错误我不会犯的啊。

网友D:
lz使用jr的接收机吧

楼主:
回LS,用的是华科尔2801.

网友D:
要是jr的,应该与失控保护设置有关,调好后最好再对一次频,普通模式油门0位。

楼主:
失控保护改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