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猪,起飞为什么海豚跳?

楼主(2011-04-05):
偶然发现个视频,飞机真漂亮。
看起飞时,海豚跳,不知原因?

网友:
难道是头重了?

网友:
没有拉尾舵!!

网友:
水面张力大吧。影响速度。呵呵。咱们没玩过。瞎猜

网友:
升降拉的小

网友:
其实水机起飞确实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船身式的水机。在船身式水机底部重心位置大都带有断层,这些断层是为了加速飞机的起滑。这就和赛艇一样。因为只有机身起滑阻力才会变小飞机才能尽快达到起飞速度。然而由于设计,重量,角度,水面波浪,风速等各种原因,许多飞机在起滑后其机翼却并未达到足够的升力使飞机起飞,加上水面的波浪,才会发生海豚跳。因此,传统固定翼一般只要达到起飞速度,就算不拉杆飞机也会自动起飞,而水机起飞时需要稍拉升降舵杆,以保证飞机起滑却未能起飞而不会重重落下。经实验,飞机在跳过几下后就能正常起飞,并且会有蜻蜓点水的效果。炸机率减小很多!

网友:
重心靠前太多,应该是断节处1厘米,还有风浪稍微大点,船身机受波浪影响大,一拍拍的就容易跳跃。

楼主:
请教了个哥们,分析为
1、重心靠前
2、动力不足
3、拉杆早了

网友:
在水里主翼的迎角偏小。

网友:
水机一般翼载荷比较大,速度没上去就拉杆造成这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