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并口,能用PCI转并口吗?

楼主(2011-04-05):
有没有朋友用过啊,,,,,帮忙一下,知道的一定要说

网友A:
基本上可以

网友B:
电脑上都有,标配,新的主板只是没有做到背板上,你在主板上找找,一般都有插针的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完全可以,主要是要分配资源,不能和其他硬件有资源冲突。你对电脑硬件有些了解就可以。

网友E:
有USB转接LPT的接口

网友F: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G:
可以,十几块钱的就可以,俺正用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