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航模史上最奇怪的问题,邀大家一同会诊

楼主(2011-04-05):
昨天小飞,一二次起降正常。第三次失控,发现电机装桨之后,全油门时疯转,收油门到底得等会儿才会停止,此时副翼亦会受影响。电机空载时正常,怀疑电调有问题。后回家更换电调后,在家测试正常,今日到了飞场后还是这毛病。发射机是futaba40.875定频,接收机是corona二次变频,大家会诊一下,看看咋回事

网友:
标题要不要这么玄乎.
全油门的时候当然疯转.
油门收到底是一会才可以停止啊,副翼有啥影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啥那注册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发930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那注册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发930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那注册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发930贴

我ID有点问题,新注册了一个,之后合并了

网友:
电调没有设刹车吧?空转的时候螺旋桨成阻力板作用,所以飞机不稳定了

网友:
换控,换接收再试,哪有那么玄乎,航模史上还,你自己的航模史吧

网友:
有那么夸张吗?你说的是反扭力吧?

网友:
发贴多就高分撒

网友:
 LZ用的是XXD50A吧....如果是的话电调送人吧,你会少炸少损失得多...我遇到多了...大功率时不给接受供电造成接受失控..有时候全部舵机扭朝一边... 我的两个XXD50A送人了..我的一架涵道机和一架2米翅膀全球鹰就这样死的..在地面小油门没问题.一但大油或全油几秒后就见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