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小步进电机

楼主(2011-04-05):
捡了个小步进电机,不知道有啥用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成色够新的

网友A:
我更感兴趣的是哪里能捡到

网友:
你不会也是捡了个东西就要D个CNC吧?

网友B:
又想到那句话:捡到个螺丝,想做个雕刻机,还差什么零件

网友C:
已经在做雕刻机的路上走了第一步,接着走下去吧!!!!!精神上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感兴趣的是哪里能捡到
还有好几样呢,准确来说是一个刻绘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想到那句话:捡到个螺丝,想做个雕刻机,还差什么零件
是两个步进电机,还有一块线路板,一个变压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再捡两个小步进,再捡一套驱动板,之后就可大有作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在做雕刻机的路上走了第一步,接着走下去吧!!!!!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
5線的步進,驅動要自己做

网友:
渐渐中毒

网友:
再去捡个机架

网友:
哪里能捡到

网友:
严重推荐微雕

网友:
真够够新哪里捡到的

网友:
看驱动应该是个四相五线的电机

楼主:
都我比懂这个,放我手里纯粹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