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COMMAND HC3-SX 试用心得流程

楼主(2011-04-05):
本文仅供参考 笔者才疏学浅 文笔粗略 时间仓促  未详之处 请多海涵 希望能够给想入手该平衡仪的朋友一些帮助。
   由于目前该产品系德国原装进口 中文资料匮乏 笔者英文水平不高 部分菜单 可能有失误 欢迎指正。(关于产品本身各种参数 网上均有 这里仅写使用和调试简要流程)
  首先 介绍下 测试使用设备  HELICOMMAND HC3-SX平衡仪   450电直  ALZ无副翼旋翼头  台湾青鸟数码斜盘舵机  台湾MKS 8910  窄频锁尾舵机 其他配置为450常规设备   遥控 DSX9  RD921  (建议使用7通或7通以上设备)
   HC3-SX 到手  图时间仓促 图片就不一一上了  上点 设置图片就OK  金属盒包装 非常精美 内附 USB设置线 (HC3 需要电脑进行调试)  系统U盘(内附 说明书 软件和相关驱动) HC本体(全金属CNC外壳 做工精品  很轻很小) 减震胶  连接主体线
  HC3 分为  HC3-XBASE   HC3-XTREM   HC3-SX 3种版本    HC3-XBASE 为最基础版本 提供 最基础的无副翼组件  HC3-XTREM 支持3D 倒飞  和 S,BUS  JR卫星天线等  HC3-SX为最高版本  除了支持以上功能 还支持正飞和倒飞的 平衡增稳。
   设置开始
  首先是安装 本体   很轻很小  我安装到了  450尾管固定座上  用上减震胶   然后连接主体线    连接主体线 是一组线  直接接到HC3本体上  另外一头就分别对应输出 副翼升降 螺距 尾舵机 陀螺仪感度 和 无副翼(平衡仪)感度。 接线方式如下图

如图所示 注意区分线的颜色所对应的接口 左边 从上往下 分别是  USB通讯输出   副翼通道输出 升降通道输出 螺距通道输出(橙) 方向通道输出(黄) 斜盘感度输出(绿)  锁尾感度输出(灰) 右边 如图所示 分别表明 几种斜盘类型的 接线方式 这里以CCPM120度斜盘为例(因为本人用的是450 直机 CCPM120) 从上往下俯视正对机体 左边的舵机接在从上往下数 第6个接口   右边的舵机接第6个接口  靠近尾管固定座的舵机 接 第8个接口  第9个接口 一般不常用  适用于4舵机斜盘  闲置 可用做供电通道 尾舵机 接左后一个接口  (在此提醒  注意舵机接线方式  所有舵机 的接线正反 和图上第23个接口 的接线方式一致 黑色朝外  如果接反 后果未知。。  在未进行电脑设置前 通道 6-10个接口舵机不能接入 必须进行正确的舵机对应设置后 方可接入 如果接入 后果未知。。
接收机接线方式 之前的几个输出通道的线 接入接收机对应位置。这里分享一下 我的接线方式 副翼升降 很常见的就不说了接在 JR RD9212 3通道   COLL PITCH 螺距通道接 在第6通道上   TAIL 接在尾舵通道上  HEAD GYRO 接到 5通道上(后详) TAILGRYO 接到7通道上(后详) 所有接线完成  发射机与接收机对频OK 开始下一步操作
由于拍摄关系 设备设置菜单照片无法正常拍摄 效果特差 所以采取文字叙述方式进行描述。
1DSX9上设置  按住ENT开机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  选择一个新的模型参数  TYPE SEL 菜单中选择直升机模型  然后进入DeviceSEL 菜单进行设备选择  GEAR通道 的OUT选项 选择为ACT启用    AUX2 通道的OUT选项选择为 GYR 陀螺仪模式 其他默认 然后进入SWASH TYP 确认斜盘模式为 1servo norm   进入STICK MOD 适合自己的摇杆模式 然后DSX9的基本设置 就完成了  然后就可以进入 电脑设置了。
2,电脑上装好软件 软件安装比较傻瓜化 装好USB线的相关驱动 然后接到 平衡仪的数据接口上   遥控开机 飞机通电(电机线已拔除 电调接法和以前一样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 HC3 红灯闪烁几秒  后 进入黄灯 平衡仪处于 自检完成 准备就绪状态(自检的时候 不能移动机体或动遥控 否则无法进入黄灯 就绪状态  如果出现断电重新通电)就绪情况下 就可以转战电脑上了 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首先是首选界面

楼主:
Servo reverse set for coll pitch direction

各个舵机的反向功能

   最底行是调节通道 的 输出行程  和总螺距的调节  这里 需要一些直机调试经验 配合使用 才能调出

Coll pitch travl 螺距行程  调节总螺距的。   按照一般的直机调试出螺距 就OK  (这里 DSX9上始终保持  默认螺距曲线一条斜线。最后根据曲线来调节 需要的各点 的螺距实际值。  全部设置好后 注意手拿飞机检查 各舵面和尾部的 修正方向  各舵面的输出方向是否正确  切记。

Tailgyro 锁尾陀螺选项  这个菜单简单如下图  可以选择几种FUTABA 陀螺的对应方式分别是GY520 GY611 GY401 GY401(2M)   最后一个的意思是 针对大模型2米长以上的飞机设置的   传感器灵敏度等各设置均和以上各款陀螺接近

RIGID菜单  这里进行无副翼的参数设置 也可以进行多种预设值 我们用的第一种ACRO

HORIZON菜单  平衡仪的相关设置  可开启或关闭平衡功能  可选择对3D 的平衡功能的支持

前面2个菜单 是 进行 平衡仪模式的开启或关闭  第一个是关闭第2个是开启    通过观察 HC3本体的信号灯进行识别  下面一行是 平衡仪的;平衡模式选择  后面3项 可针对3D飞行进行优化设置  我们是初步测试所以选择第2个  下面的参数都是根据厂里预设。

楼主:
在这里  所有基本设置完成  检查好各舵面和修正方向  感度  及 电机 动力情况 就可以试飞了   试飞体会  相对于老版的HELICOMMAND 3A (本人只用过这款)稳定性和操作性 提高很大 设置也简单的多 由于中文资料目前还没有  更深入的研究还有有待时日  总之硬件的提升带来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视频 稍微等几天上,  初次写此类教程 技术水平和写作水平  外加英文翻译水平 还有待提高欢迎交流指正。

网友:
你这个是全国第一台吧

网友:
飘过,没米入!

网友:
不是同级别吧, HC3-SX比sk720可靠,做工和算法都高一个档次哦

网友:
期待期待 近期准备入手HeliCommand HC3-Xbase LZ用的感觉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