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跃450PRO

楼主(2011-04-05):
刚刚装好的机 大浆上紧了飞起来不稳 很晃 必须很松 但是松了把油门推到悬停位置不动飞机高度变动又很大 一下飞了有人高 一下又落地了 没风 请问应该检查哪里呢?

网友A:
可能很多,油门和螺距曲线在悬停点都是大斜率的,悬停的时候,只要稍微动动油门,转速和螺距就增加很多,就容易忽高忽低,再就是电调的最大行程没有设置好,电调功率输出不稳定,还有很多原因,我也不清楚了,sorry

网友B:
沙发说的对,主要是两曲线在悬停位置太陡

网友C:
估计是大桨的平衡没弄好

楼主:
木浆我已做了动静平衡 可是还是晃 必须很松 换上碳桨就好多了 有点奇怪 我记得以前玩V2很稳的 螺距油门曲线我也这样调的 不会忽高忽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