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几个月,中毒不轻,自己DIY一个KK四轴

楼主(2011-04-05):
全铝合金机架,12*20*500MM铝方管做的,四轴电机轴对角线在45CM左右
11.5*11.5*1MM铝合金板,直径5MM内径2MM铝合金圆管
中特威30A,朗宇2216KV1250,8寸桨
天地飞7控,KK飞控X4模式
花牌25C2200MAH电池

网友:
电机和桨的搭配不合理……

网友:
KK板旁边那个塑料盒子是什么东西?

楼主:
保护架就是筷子,铝合金管是用2.5MM钻头扩大再用M3攻丝。
小盒子是自己DIY的小电筒3颗扁的LED
指向用的
没有电子砰,估计起飞重量在1000克左右
请教高手,反桨的桨夹螺母容易掉,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LZ 中心板是用铝板吗?  多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反桨的桨夹螺母容易掉,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我不是高手,
反桨的桨夹容易松吗?我要好好注意一下了

有个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桨夹的螺丝上涂螺丝胶行吗?要那种能拆卸的螺丝胶.

网友:
像四軸中的坦克`!

网友:
一块电池是给FPV部分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不考虑FPV,正在学飞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见笑了!打算给它减肥

楼主:
今天给kk减肥了。比较之前的飞行坦克稳定了不少!有时间就上图!

楼主:
昨晚设置电调时报废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悲哀!再去购一个中特威

网友:
怎么最近这么多中特威电调烧毁的事件呀.ZTW到底怎么啦?我还准备在天行者上用ZTW40A电调的呀

网友:
我的中特威20A 30A的目前正常

楼主:
快递的中特威30a下午到了,马上焊接好安在自己diy的机架上试飞。一切正常。
上一个电调是在设置电调时挂掉的,现在不敢再去设置了,对它产生了恐惧。

网友:
保护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正在学习做一个

网友:
是该减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093&extra=page%3D4
最后的减肥照

网友:
请问LZ 的反桨桨夹螺母容易掉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螺丝刀串过桨夹的孔扭到底,每次飞行前检查一下,反桨打到物体一定会松的。

楼主:
现在用的10寸桨,比8寸桨安静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10寸桨,比8寸桨安静多了!

效率也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0寸桨和8寸桨的飞行时间都是9分30秒,效率应该不相上下,用10寸要稳些!

楼主:
我的一个同事想看看我做的四轴,昨晚9点我找到他抱他着7月大的女儿到租房的巷道去学飞,心情有些激动,飞得不是很好,小翻一次,一个电机和桨有些擦伤。学飞不5分钟,我的1岁11月女儿在租房听到四轴飞行的声音,我妈妈就把她抱出来看我学飞,看了一会就来玩遥控,我把油门锁上给她玩,玩了一会又不玩了,于是我继续学飞。开锁前忘记将油门复位,在开锁瞬间,四轴飞上3米高,我立即把油门复位,四轴在空中翻了过来,高度下降很快,当时在想是接还是不接,接有想到有位魔友输液还不忘把心爱的四轴带上在调试时见血了,当高度还有两米多时我看到螺旋桨速度明显下降,于是伸手去一把接住,救回了四轴。由于有同事在场,大概检查了一下没有明显的损坏,就继续学飞,飞到电量报警时向同事告别带上四轴回去了。回到租房仔细检查了四轴,没有损害就装进了木箱里。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提醒一下各位魔友,玩模型一定要细心!

网友:
楼主还用诺基亚。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用的是htc pro2,都过时了,没有米换手机,手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也就不换了!

网友(2011-06-17):
有点像空中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