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记录, 请老鸟来看看. 听说标题要.........长一些 有更新容量■■■

楼主(2011-04-05):
品牌先不说 就分为A B C D这样标吧

测试使用的充电器为 A6 PLUS +保姆
充电电压设定4.2V  1.5A 充

A牌: 充电前的电压. 以及冲入MAH

2200 25C 4S  这个电池有些过放 下来时已经不能转动涵道了

电压  3.25   3.25    3.25   3.25
充入 2342   2372   2368   2368

B牌:
2200 25C 4S

电压  3.82    3.82    3.82    3.82
充入 1226    1238   1226    1232

C牌:
2200  25C 3S  这个电池有2个

电压  3.83   3.85    3.85       3.77    3.77    3.76
充入 1163   1169   1171      1963    1975   1983

D牌 刚刚买的电池
2200 25C 3S  2个

电压  3.84   3.85    3.85          3.84    3.84    3.82
充入 1067   1021   1025         1096   1057    1211
电压  3.75    3.74    3.74
充入 1841   1808  1860

这个达到容量的80%了

请问老鸟 能分辨出哪个电池好些吗?

网友:
想知答 案的进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凭经验给你分析下:
你给的数据只能判断容量,不能判断放电能力
A牌:
2200 25C 4S
电压  3.25   3.25    3.25   3.25
充入 2342   2372   2368   2368
这个电池只能说容量没有虚标,因为通常厂家给的容量是4.2V放电到3.3V的,这个数据接近2200,至于放电C数,你自己感觉

B牌:
2200 25C 4S
电压  3.82    3.82    3.82    3.82
充入 1226    1238   1226    1232
这个电池也应该是容量上合格的,因为通常电池电压在3.85的时候,剩余容量为标称容量的50%,

C牌:
2200  25C 3S  这个电池有2个

电压  3.83   3.85    3.85       3.77    3.77    3.76
充入 1163   1169   1171      1963    1975   1983
这组电池不好讲,如果你的充电数据正确,那么至少后一块电池在容量上是精品,因为大多品牌,在3.75V左右到冲满4.2V只有标称容量的70%不到,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到目前我只遇到过一个品牌的电池2S 350MAH,可以在3.75V的时候冲进去标称容量90%的电量

D牌 刚刚买的电池
2200 25C 3S  2个

电压  3.84   3.85    3.85          3.84    3.84    3.82
充入 1067   1021   1025         1096   1057    1211
这个和AB类似,但是比AB稍差一点

所以建议你仔细观察C品牌的情况,多次放电到3.7V后观察充电数据

网友B:
我已前也测过,大多的电池的容量有不足
充入电量不等于电池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经验给你分析下:
你给的数据只能判断容量,不能判断放电能力
A牌:
2200 25C 4S
电压  3.25   3.25    3.25   3.25
充入 2342   2372   2368   2368
这个电池只能说容量没有虚标,因为通常厂家给的容量是4.2 ...

感谢cadence的评论  受益不浅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cadence 的评点基本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已前也测过,大多的电池的容量有不足
充入电量不等于电池电量

充入的电量一般都会比实际充入的高一些,具体根据不同的充电器也有所不同。
就容量的标注方法各厂家都有各自的不同标注办法(问题无非就是从多高电压放到多高的电压,我是玩船的根据比赛规定的4.23-3.1V的放电放出的容量为我认可的容量)。
C数可以根据一个适当的电流大小放电的温度来摸到一定的规律 1800 50C的电池40A放电的时候温度只有微微发热,而25C的话温度就明显高很多50-55。

电池的好坏没有什么具体规定,各电池的卖点也不同,有的是超高容量,短寿命;有的是超长寿命,爆*力一般。根据自己的目的来选择电池就好,个人的电池分为了练习和比赛专用。专用的容量绝对够高,寿命只有几次(容量衰减太厉害了),平时跑船,练习用长寿爆*力一般的。电池容量衰减是程曲线的,只有拿着充电器设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充放循环并且需对比查看充放电的电压温度变化曲线。才能说明这个电池的各指标好坏还有它的的特点。

网友:
有一个免费的检测软件,更加准确的说不是免费,而是不强制收费的监测记录程序。输出格式好几种可以选,支持的充电器很多
可惜是英文和德文的,使用英语的时候还有个别地方的几个词是乱码。

下 载地址如下:
http://www.logview.info/vBulletin/downloads.php
另外需要自己的充电器能够连接电脑并且该软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 的评点基本没问题。

有的是超高容量,短寿命;有的是超长寿命,爆*力一般。

网友:
板凳的ID比较专业,PCB 或 IC layout行业人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