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终于飞起来了,但又碰到新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05):
第一次试飞,起飞后快速的自旋,后来听翱翔天空模友的指导,将方向陀螺反向,终于可以正常起飞了.

但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之后在降落的时候重了点,然后再起飞就像是没电一样,电机不转,一量电压,单片电压3.85,于是换了块电池,但将油门控制在快起飞状态时,油门固定,电机会有像咳嗽一样的声音.个别电机会突然加速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能飞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试飞,起飞后快速的自旋,后来听翱翔天空模友的指导,将方向陀螺反向,终于可以正常起飞了.

但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之后在降落的时候重了点,然后再起飞就像是没电一样,电机不转,一量电压,单片电压3.85,于是换 ...

陀螺仪会不会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会不会有虚焊?
你的意思是降落是将陀螺仪震开焊了?

其实降落时也没多重,只是收油快了点.何况我的起落架还是四块大泡棉.KK板也是用胶螺柱固定在硬盘片上的.

楼主:
很奇怪,我的四轴上的接收机晚上拆了,再将KK板上的灰扫干净,看了下板上没什么异常,重新插好接收 机,再试,又没问题了

难道是接收机上的线被震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