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 这效果算成功了吗?

楼主(2011-04-05):
我的工件需要10A的电流 按照1.8平方平分计算的

这算成功了吗?

网友:
测下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是成功了,因为能上色了 不要在厨房做这个!!有毒的!!!

网友:
好 支持下,俺也准备整一下

网友:
看来是成功了,恭喜楼主了,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色好看点呢  可能用的墨水不好?

用的专业染色剂,20G 40元,贵

网友:
看未上黑色前的铝本色,应该是有氧化层了,算成功了。
颜色比较暗哑,貌似有一点“烧”, 估计电流密度过高。
如果是用二类氧化(硫酸氧化,槽液只有硫酸+水,硫酸比例为15%~20%),标准的电流密度应为 12V,每平方米120A。

网友:
我也有个和LZ 一样的万能表  不过年代久远了   那里面的电池 叫什么呀 哪里配得到呢?

网友:
有时间我也搞搞

网友:
精致的弹弓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