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铝合金阳极氧化几个细节问题

楼主(2011-04-05):
1. 是按照电流执行还是按照电压执行阳极,我有一个工件需要1.83A的电流 我把电流调到了1.83A 但是电压才8.几V,如果把电压调整到12V 电流就到3A了
2.阳极以后上色 需要用清水洗后再上色吗?
3.上了色以后是直接封孔还是清洗以后封孔。
4.封孔后还需要用机油擦吗?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我出来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哈,颜色有点暗有点像煤炭,没有油光 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1.电流
2.过一下蒸馏水,主要是洗掉上一工序附着液
3.同上
4.不用

网友B:
楼上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