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刀机电机问题

楼主(2011-04-05):
想自己做个小磨刀机,砂轮也买好了,电机选了这个24v  4000转的,不知道行不行?
电源选了开关电源 单电压输出 S-400W 24V16A

买好的几个小砂轮,磨个铣刀钻头什么的

买好的几个小砂轮,磨个铣刀钻头什么的

网友A:
开什么玩笑,才30W的东西做砂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什么玩笑,才30W的东西做砂轮机?

小磨刀机,不是砂轮机

网友B:
我的磨刀机转速是5600,大概其3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磨刀机转速是5600,大概其300瓦。

好吧,这个电机改成离心风机,用来吸砂轮机的灰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个电机改成离心风机,用来吸砂轮机的灰好了~

呵呵~~~这次的定位还蛮是何它的

楼主:
那么DIY磨刀机比较合适的电机有什么型号,麻烦大家提供几个我去查一下

网友:
这电机       莫非是??????。。。。。

网友C:
这个电机怎么不行?完全可以,电机的功率有近300W

网友:
可以的,有个80W左右的也差不多了,就是速度快了点,那个大盘形的砂轮你看看标称线速度是多少,算算4000转,圆周线速度超了没?超了非常不安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看看我的约90W,3000多转,装上金刚石砂轮磨刀、磨钻头特好用的。看图。

网友E:
chensibo 前辈
你的金钢砂轮的锋口,倒了后(浙江土话---意思是原来的角度没了,变成了园角时)

你用什么方法或工具把它修出来啊

我试了电镀的金刚磨片

效果不大

有点,半死 一半的意思 ,效果不如人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ensibo 前辈
你的金钢砂轮的锋口,倒了后(浙江土话---意思是原来的角度没了,变成了园角时)

你用什么方法或工具把它修出来啊

我试了电镀的金刚磨片

效果不大

有点,半死 一半的意思 ,效果不如人意

这种树脂粘结的金刚石砂轮要是角角磨圆了一般不好修磨,因此我装了两种砂轮,要开槽就用左边的锯齿形砂轮,右边的平砂轮就磨平的东东。
我曾经用磨小了的角磨机1mm废割片来修这种树脂金刚石砂轮,可以休整但是比较慢,而且废割片磨损的很快,反正用废片来修磨,无所谓了。

楼主:
俺打算做个精磨的小磨刀机,粗磨还得砂轮机,感谢各位回帖,等俺把材料找全了上图,大家再给俺参谋参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看看我的约90W,3000多转,装上金刚石砂轮磨刀、磨钻头特好用的。看图。

不加罩子多危险啊。。

飞出来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加罩子多危险啊。。

飞出来可

是要加个罩子的,安全。但有时人懒就。。。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机出轴的牙是怎么搞出来的?应该是正反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出轴的牙是怎么搞出来的?应该是正反牙吧?

电机出轴是8mm,而金刚石砂轮的内孔好像是22mm的,自己车个转换轴套,图中左边的为反牙,右边的为正牙,轴套与电机轴最好过渡配合(电机轴一般零差),以轻轻能敲入为佳(我是用7.8mm钻孔后用绞刀绞孔的),再用螺丝顶死,最好用两到三螺丝比较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怎么不行?完全可以,电机的功率有近300W

额定电压24V,额定电流1.33A,……

网友:
11楼算的是堵转电流,说300瓦有些过分了,算1/3吧,100瓦应该可以。

楼主:
恩,100w,电机还没到货,到了试试力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