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小车到了 ~~~ 新增葫芦 片片 超烂

楼主(2011-04-05):
昨天下午去了一趟物流  没那证件 悲剧   早上9点多再去    运费201 找人运回20    呵呵

顺便请教下   齿轮箱里的哪2条传动带是什么型号的

中间几张是搽洗时照的

通电试过  很平稳  声音不大  晚上应该不会影响别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干吧

网友:
注意开车床千万不要带手套, 新手,,,,,,,,最好在论坛多学习基础知识和,,,,,,,,,,,,,,,,,,,,,,,,加工常识,,,再实践 ..................安全第一

网友:
保证,车削安全的12条(新手必看)
万用表老大发的为保证车削加工的安全,操作者应做到: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敝开,长发要戴防护帽,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应在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取下卡盘。
(3)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应注意距离,不要靠近。
(4)用顶尖装夹工件时,顶尖与中心孔应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和中心孔擦净。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5)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床部分应有标志。
(6)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7)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1.5倍,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的少而平。
(8)除车床上装有运转中自动测量装置外,均应停车测量工件,并将刀架移动到安全位置。
(9)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除,严禁用手拉。
(10)为防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应把刀具移动到安全位置,不要让衣服和手接触工件表面。加工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持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速度不宜太快。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虽然是常识,但请模友谨记(条条规程X染成,,,不能再用X验证)建议每个有车床的模友打印一份,挂在床上时时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
看楼主带着手套,心理一震

网友:
加工工件时清理铁屑应该用毛刷,,,,,,,,,,,,,,,,,,千万不能用抹布棉丝,,,,,,,,,,,,,,,,,,.等可能被卷住的物品...............

网友:
很危险啊,楼主注意,先学习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活时不带的    在清理防锈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会注意的

网友:
木珠车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努力中

网友D:
胶皮手套,很友爱的
戴线手套才是找死

戴套袖也是这个原因,防止衣袖缠绕,把人拉进去。带套袖的话只会把套袖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皮手套,很友爱的
戴线手套才是找死

戴套袖也是这个原因,防止衣袖缠绕,把人拉进去。带套袖的话只会把套袖扯掉
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网友:
安全第一啊,我朋友大学有个女生金工实习,卡盘钥匙还在卡盘上就开车,结果把锁骨打断,后来学校让他设计一个装置,把卡盘钥匙当成一道保险,不把卡盘钥匙放到规定位置开不了车!

网友:
动力刀车的珠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何老  沉的很深的帖子您都给翻出来了

网友F(2011-05-05):
恭喜楼主上床。照片朦胧美.......

网友E:
回复 楼主:
再做一次“挖坟党”的事,LZ可以交“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