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器能玩《微软模拟飞行》这个游戏吗?

楼主(2011-04-05):
想试试玩固定翼了,计划买天地飞WFT06X-A 2.4G+加密狗先玩模拟。
关于飞行的游戏也想玩玩看,据说《微软模拟飞行》不错,又不想再投资买摇杆。
不知道用模拟器玩这个游戏能行吗?

网友:
可行,FSX和FS2004都可以,在控制杆里选择FMS控制杆,设置里面设置好模拟器的行程就可以,就是感觉不太细腻罢了,其他都还基本可以。我FSX入门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
不过说回来,如果你玩FS,那么摇杆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真正如果想玩的转,学习一些航电知识才是最头大的,而且你会发现这方面的知识越学越不够用,从基本的飞行姿态仪表然后慢慢到自动驾驶,从目视飞行规则到仪表飞行规则,什么什么进场什么什么离场,XX空层乱七八糟的一堆航空知识,FS里面的设定远不是你一推油门一拉杆就胡乱飞的。如果你用默认机也许可以胡乱飞,要是你飞插件机,像PMDG-747-400这种,如果设定成冷舱,搞不好连飞机引擎都点不着,说实话里面许多知识我到现在也都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完事能玩的只是通道不够不行的

双手控制2个摇杆没有多余手控制按钮了。
模拟就找个比较真实的感觉。
你拿模型遥控布能模拟出什么来的。

网友:
前一阵我也玩FS,就在学习无线电导航,起飞,自动驾驶,ILS ,知识太多了,所以,最近来这里混混,另外,我fsx买了个赛泰克的摇杆,我觉得的是需要的。

网友:
百来块买个假控飞模拟器绝对超值,能让你少炸鸡节省的钱多多了。

网友:
我就在用0905A的假控玩FSX,比键盘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