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18墨盒清零最佳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05):
惠普的一些型号喷墨打印机都内含闪存记忆芯片,会把用完的墨盒记住,即使加墨也会判定墨盒无效,不出墨,发出缺墨报警。所以要想把用完的墨盒加墨后再用,就必须要使打印机的记忆失效,也即清零。网上有很多清零方法都很折腾,效果也不好,其实惠普的清零有很有效的方法。惠普一般会记住最近五次墨盒的使用状态,我们可以不装墨盒开关机5次,让打印机记住5次无墨盒状态取代原来的5次有墨盒的记忆状态,然后再把加了墨或连供的墨盒装上去,打印机就认不出旧墨盒,而会认为是新墨盒而不报警了。以F2418所装的hp818体验墨盒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1、当无墨时,把彩色墨盒和黑色墨盒一起拿下,加墨。
2、关机开机5次或以上,在关机时需将打印机电源拔下,彻底断电20秒左右;开机后要等打印机复位后再关机。
3、开关机次数够后,把加好墨的墨盒装回去,你会发现墨盒不会再出现缺墨的报警了。
注意:此方法不一定适用于HP所有机型和所有墨盒。有的机型记忆量大,开关机的次数不一定;墨盒结构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本人是在F2418机上开关机5次以上,用hp818体验墨盒验证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能老机1600,墨盒用光后灌墨水,开始没事,后来显示提示说墨水没了,打印机不工作,只要几次按复位键清下就可以了,现在查看墨水显示是没墨水了,但再也不会跳出提示说墨水没了。4瓶各125ml不到100,够用足够长的时 ...

那我的 P1007呢   激光的  是不是也可以呀

网友:
我的F4288现在不能用了都想把它砸了。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