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不简单,直到进气口冒火了才跳伞

楼主(2011-04-05):
(无正文)

网友:
这好像是那个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啊

网友A:
鹞式。。。起落架好有特点哈-。-
不过这飞机垂直起降的时候热气流对跑道伤害很大,除了做过特殊处理的甲板和跑道的话一般都是常规起降的-。-
视频里这个是因为降落时候拉杆拉过了?感觉好低级的错误呃。。还是突发情况想复飞结果悲剧了-。-

网友B:
换做是我,不到撑不住的时刻坚决不弹射,因为听有过弹射经历的飞行员讲过比死都难受,还容易受伤造成瘫痪。

网友C:
垂直起降的鹞式,应该退役了吧,维护成本太高

网友D:
这在中 国飞机上绝对高度底了没打开伞被摔死.叫的是牺牲.是为了地面安全到最后一刻等等. ..在外国讲的就是弹射技术的科技含量.

网友:
技术问题啊。,

网友E:
听朋友讲过他以前见过飞机故障临接地时弹射,结果拍到楼上了,不用拍遗相了,直接变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