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巴乱摆

楼主(2011-04-05):
自己凑的450sport,520陀螺,国产5257,
还没起飞,尾巴左右乱晃,首飞没成功
请自由发表意见,谢谢
DSX7的控,感度不会调,0 :65%

楼主:
 人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A:
才等了11分钟就不耐烦了?感度调低点

网友:
还真没听过5257舵机的,调低感度或调下延时

楼主:
哈哈,发错了,是国产9257么

楼主:
520 怎么调延时啊。。。没401方便

网友B:
检查舵机线是否插对

网友C:
应该是感度线没插对通道,第五通道和第七通道都可以,看你的控设置。

网友D:
是感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