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east 和JR11X 尾舵机 无法正常工作 有了解者希望给予帮助

楼主(2011-04-05):
近期和朋友 一起 上了MicroBeast 系统
我用的控是 t8fg 一切正常
朋友的控是 jr11x 问题是 正确安装之后 尾舵机 工作 不正常 范围很小15度左右只能运转 并且 速度很慢 舵机 520 9257 8910 都试过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 全部安放到我 的t8fg 就 都正常了·~~~ 是在找不出 问题的 关键所在  目前只能 确认 MicroBeast 舵机都是好的~~ 但是 只要结扎11x上 尾舵机就不正常了 11x 数据 全部清零 在设定 也一样
不是有无高人 遇到或者 知道这样的情况 是何引起的 如何处理 望告知 非常感激
qq53967882

网友:
控里没设置陀螺仪感度!!

网友:
11X左上角有两个开关,右边的一个是尾舵的大小舵,把它拨到最上方,就是关闭。
这个开关应处于关闭位置。可能不小心碰到了,打开了,所以就会造成尾舵行程很小。
上周我碰到的。

楼主:
谢谢了  问题 解决了 是 11x 默认的 陀螺感度 不对 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