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使用咨询

楼主(2011-04-05):
入手MB数日了,终于有时间去学习下调整可是现在遇到个尴尬的局面
十字盘舵机方向始终调不对
线路拔了有插,插了又换,遥控上正反设置也好多套了,始终不能达到正常。
按MB的说明,MB的出线是接在对应的接收机通道上
例如我的接收机是
一通副翼,二通升降,三通油门,四通方向,五通感度,六通副翼2

我的升降舵机插在了MB的CH1,副翼舵机插在MB的CH2,副翼2舵机插在MB的CH3,方向舵机插在MB的CH4
MB的AIL(副翼)连接在接收机一通上 ,MB的ELE(升降)连接在接收机二通上
MB上的方向,感度,螺距分别连接在接收机的四五六通上

然后进入菜单I,调整了几次方向,都正确不了。
求有经验的兄弟解惑

网友:
我才碰到过,mb有个问题不管如何调整反向他的升降始终是正的,所以你只需要把升降舵翻个方向装,由左边调整到右边或者相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升降舵翻个方向装?
是不是把插头正负极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咋设成1S

网友:
控上要设置成单舵机模式,我原来也是怎么弄舵机方向都不对,后来发现是要设置成单舵机模式

楼主:
单舵机?怎么设

网友:
鸡头朝自己,升降舵在右边侧板装的就换到左边侧板,反之相反,调换后升降舵的方向就反向了,你地明白?

网友:
斜盘要选择h-1

网友:
在控里设置成H-1 模式,多看看海之天的帖!!

网友C:
把控里的120度斜盘混控取消,用单舵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控里的120度斜盘混控取消,用单舵机模式。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笨蛋 叫你 拿可乐来 我来帮你  。。。。小气吧啦的 哈哈    祝你早日升空

楼主:
已经全部设完,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