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原点2.4G,飞行中电机无规律停顿

楼主(2011-04-05):
如题:就是在正常飞行中打方向舵时螺旋桨停顿零点几秒,然后正常,如此周而复始,有时不打方向舵也有这种情况,不知何故?是不是掉频?如何处理?

网友A:
我的天地飞 06A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控制距离及其的短,今天在地面上,滑行起飞,结果没出50米就失控了,走近点,又有反应了,是不是发射机的什么元件松动了~~~

网友B:
我的原点也是,遥控距离特别短,装上舵机反映特别的慢,感觉信号时有时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嘿,我这爆脾气,回复5遍都不行。天亮了再给大家说。

网友:
是因为用手机,帖子太长不能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就是在正常飞行中打方向舵时螺旋桨停顿零点几秒,然后正常,如此周而复始,有时不打方向舵也有这种情况,不知何故?是不是掉频?如何处理?

关于时断时续的问题,要注意下距离,如果距离较近出现,比如20米、30米甚至10米就出现,有可能是受到干扰造成的。之前有些人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我手头设备测试的结果是这个问题不固定出现,同一个设备同一个环境下,不是每次都出现问题。最糟糕的时候可能5、6米就有问题,好的时候地面拉距离能到50米以上。
这批设备的频率表是定制的,可能有几个频率选择的不好,容易受到干扰。另外,跳频的时候LED可能会有短暂闪动,但是不应该造成电机断续。
建议你再观察一下,如果这个问题出现的比较频繁,可以免费寄回厂家升级软件。升级的时候要把你手头所有的发射模块和接收机都寄回去升级,因为软件不兼容。厂家负责往返的运费。
另外,0115SFX是室内用的,用于室外的话要注意距离,室外很容易超出控制距离。用在室外的是另外的高频头,稍后我会贴个高频头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地飞 06A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控制距离及其的短,今天在地面上,滑行起飞,结果没出50米就失控了,走近点,又有反应了,是不是发射机的什么元件松动了~~~

应该不是原件松动。
一般来说,地面和接近地面的控制距离小于空中距离。0115发射模块设计目的是室内使用,室外使用一定要注意距离,特别是飞行高度较低的时候,受地面影响可能有效控制距离会大大缩短。
如果你也有时断时续的问题,可以参考上面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点也是,遥控距离特别短,装上舵机反映特别的慢,感觉信号时有时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距离的问题请参考上面帖子。
舵机的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舵机。我测试了两种模拟舵机,都反映慢,其中一种反映极慢,数字舵机没有问题。这两种模拟舵机用的是同一个厂家的控制芯片,这个芯片好像比较普及,可以确定和原点的接收一起用,这两种舵机就是这么个特点,没测过其它的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大概你也赶上和我测的那两种差不多的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胖熊的回复,我也曾考虑是干扰,因为其中一个接收出现这个问题后我又换了另外一个接收,前两次飞没问题,昨天飞就有了停顿现象,结果两个接收表现一样,就只有怀疑是干扰了,打算晴天再试试,不行的话就返厂升级。

楼主:
控制距离我感觉七八十米应该没任何问题的

楼主:
期待室外高频头的照片~

网友:
谢谢胖熊大师的回复,我今天换个地方再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网友:
可以地面拉距离,能到30米或以上,就没有问题。不需要升级软件。

网友:
我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电机断断续续,时有时没。一检查,发现是电调的数据线与电路板连接处脱焊了(估计是平时使用时扯多了,扯脱了但又有点相连)。 于是重新焊好, 于是一切正常,断续去无踪。

网友C:
电调线没有接好也可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线没有接好也可能出这个问题。

这个接收内置有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