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突风引起失速的原因

楼主(2011-04-05):
请教:看到很多资料写的遇到突风引起失速是什么意思啊?
我猜的----突然一阵相对机翼弦线方向超过临界角度的大风从飞机下前方吹向飞机,飞机就相当于失速了……
突风是怎么引起失速的呢?越详细越好。大风、乱风,怎么避免失速?给小弟点经验。

网友:
风从后面吹,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就变慢了,飞机的升力就会降低,当降到一定值就失速了

网友:
这是微暴流

微暴流 又称 微下击暴流(Microburst) 是一种局部性的下沉气流,气流到达地面后会产生一股与龙卷风破坏力相约的直线风(straight-line winds)向四方八面扩散。   微下击暴流是下爆气流的一种,气象学者藤田哲也把下爆气流分为微暴流和巨暴流,影响方圆4公里或以下的被界定为微暴流,影响方圆4公里以上则被界定为巨暴流。  微暴流的形成
  微下击暴流能够产生时速超过270公里的风。
编辑本段对飞机构成的危险

微下击暴流的突发性和威力会对飞机构成重大危险,特别是位署低空正在起降的飞机。微下击暴流大多是以顺风方向吹流经飞行器,使飞行器升力大减。以下是几宗因为微暴流而在机场附近坠毁的飞行事故:   ·达美航空191号班机   ·东方航空66号班机   ·泛美航空759号班机   ·全美航空1016号班机

微下击暴流经常导致一些正在降落的飞机坠毁。飞机预备着陆时,飞行员会把空速减至适当水平。当微下击暴流击中飞机时,突然增强的顶头风(Headwind)会令飞机升力增加。一些未遇过微暴流的飞行员就会减速以减低升力。之后飞机会穿过微暴流中心进入顺风带,顺风又会再令飞机的升力减少,最后飞机会因升力不足而坠毁。   遇上微下击暴流,最佳的处理方法就是一察觉到飞行速度突变时马上加速,这样,就算是遇上顺风而导致升力减少,至少可以保持飞机不会坠地。

网友:
方法是减轻重量、加大翼面以降低失速点,嘻嘻,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飞机速度分为 : 空速  真空速   地速

空速:     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
真空速: 飞机相对于静止空气的速度。
地速:     飞机的投影在地面的速度。

        正常飞行,有一个最小空速,低于这个空速,飞机机翼上部的气流就会紊乱,丧失升力特性,飞机进而失速。

        所谓的怕突风是因为在突然吹来的对头风的时候,飞机的空速在开始稍微变大(飞机惯性),而后由于马达拉力不变,而风速继续存在,致使飞机的空速回归突风到来之前的状态。

        但是由于有突风的关系,飞机的真空速已经下降到失速速度以下,不过是因为有突风的影响,飞机还没有进入失速状态。

       当突风消失的一瞬间,由于飞行器在突风中的真空速已经处于严重失速状态。所以此时的飞机会严重失速,即使螺旋桨在旋转,但是空气推进的滞后性,飞行器还是无法摆脱失速状态。

       应对突风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大油门,在突风消失后的最短时间内,让飞行器获得所需要的空速,从而最快摆脱失速状态。

网友:
地板是正解。。三楼讲的是真飞机的。。飞模型低空的气流没这么强劲呃。。。

最近风大。。玩KT3D也还好,失速了一推油就OK。。。
前段时间玩A5水机。。逆风的时候相对空速大,油门推的不高,但转头的时候风大会转的很快,油门又没来得及推上去,空速不够失速,接着就进入螺旋,这机型螺旋以后没个三十米的都改出不了-。-

网友:
避免失速的办法很简单,加大油门。

网友A:
 我这场地随时大风..我的飞机都要保持很高速才能安全降落...以前涵道机经常遇到..本来看起来稳稳的离地只有20--50厘米了.突然自己横滚肚子朝天睡地上..要么就是象失速一样的重重的拍在地上...我们称之为"妖风"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飞哥的指点!:loveliness:

网友:
从后往前吹,导致空速低于失速速度。
从前往后吹,导致飞机地速低于失速速度,这时候如果风速降低到0,飞机失速。
解决办法,降落的时候开负襟翼(刹车)以以高降落速度。当然,跑道要足够长。练好降落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场地随时大风..我的飞机都要保持很高速才能安全降落...以前涵道机经常遇到..本来看起来稳稳的离地只有20--50厘米了.突然自己横滚肚子朝天睡地上..要么就是象失速一样的重重的拍在地上...我们称之为"妖风" ...

鹰兄的情况也遇到几回,摔的挺惨。
个人觉得应该提高降落速度,其次,失速时全油门同时压升降舵,避免飞机抬头升力减小进入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