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阳极氧化最后几个问题哈

楼主(2011-04-05):
比如我的工件需要1.8A的电流  走开始到结束 是不是都要保持1.8A的电流  这个估计只有手动调节了

氧化时间 我看论坛里面写过 20-40分钟  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了

我的电源是 0-18V  0-5A

到最后30-40分钟的时候 更本就打不到 1.8A了  电压 已经在  19V了

求:阳极氧化 时间的计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流似乎不用手动调节吧,电压定了,电流自然就定了,电流在反映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似乎不用手动调节吧,电压定了,电流自然就定了,电流在反映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异的。

电压定在19V,起初电流为1.83A,40分钟时电流为0.55A,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对了,氧化完成后,表面导电率差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