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加密狗增加电路

楼主(2011-04-05):
嘿嘿,今天闲了又做了一个加密狗,改了个跳线帽,这样方便多了。

USB加密狗正面

USB加密狗正面

USB加密狗反面

USB加密狗反面

USB加密狗增加电路

USB加密狗增加电路

网友:
請教下 模擬的USB的加密狗 在電腦的裝置管理員裡 出現無法辨識的裝置 這是什麼原因?
電腦有重新開機 再插入USB過 及 重新插拔USB 再開起模擬 都沒有反應~

网友:
貌似有点问题,从焊锡面看不出“JR控增加电路”中PPM IN和9015的B极之间的4.7K电阻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2011-05-09):
急啊!

请问加密狗怎么用啊!插上用不了呢!!帮一下忙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