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大lama的3和1中有陀螺仪,不可以把3和1由竖放改为 ...
是不是大lama的3和1中有陀螺仪,不可以把3和1由竖放改为平放,不然就自旋了。

楼主(2011-04-05):
是不是大lama的3和1中有
陀螺仪
,不可以把3和1由竖放改为平放,不然就自旋了。

网友A:
没错,3合1就是电调、混控、陀螺三合一。
大LAMA的3合1是竖放的吗?

楼主:
是竖放的。我改横放,就**自旋摔烂了。

网友B:
村田陀螺仪都是竖放的

网友C:
一般是 竖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