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sper+Skylark+ZI6整装待发!

楼主(2011-04-05):
今儿出去给手机贴膜顺便买了个电池,然后从老板那磨来三块旧手机锂电。晚上焊接了JST插头,链接ZI6,终于不再报警关机了!!接好OSD,往whisper上面摆摆感觉好乱啊。。。等有空把6EX的双频率切换焊接好,俺就开飞~:D电子城放假,木有买到热缩套于是用胶带加泡沫包裹了ZI6,OSD的电源模块挺烦人,不好放啊。。。
帮俺看看有木有好办法把线理顺点~

网友:
哪里买的飞机咬他

网友:
提醒一下,ZI6的电源线与AV线插头最好换成不一样的,这样万一将电源插错到AV里,你的ZI6可能就报废了

网友:
这破浆差劲啊,说不定会把zi6给削了!你是多大翼展的?

网友:
用背推吧!小心把ZI6给砍了。
此机飞行性能如何,正在考虑作为备用机。

网友:
我的机机和你的一样,请上试飞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母一公不一样的啊,所以不会插错: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桨很给力的啊!1/4油门就能爬升了哒,桨太好了油门就不好控制。8存桨刚好不会打到ZI6,后推的话重心不好控制。我的是1.2M版本,比较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名字whisper,论坛里搜下就有了。俺已经飞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推有难度,前拉是神机!whisper官方网站有视频,微风中能在空中静止!起飞距离最短2-3米就够!!飞到300米高关油门,闭目养神一会儿控制舵机降落即可。休闲啊~

网友:
1.4m后推起飞重量比天行者大很多手抛有难度~

网友:
期待视频,稳的话就上它啦!

网友:
ZI6改兔哥的镜头没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俺试过不抛~呵呵
那手里开电机,直接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了兔哥短镜头,目前对焦是个问题。接电脑屏幕对下看看

网友:
一个字,乱

网友:
我的机子后推,动カ老往右飞,滑翔没问题,左推右推不能解决,只好动カ和方向联动解决。FPV还算稳,主要是调整!

网友:
楼主的什么鸡鸡啊?好大的两个轮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同感,估计是太轻了所以会右转。现在衷心偏左不知道会不会改善。这飞机还是滑翔的时候拍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样的话,滑翔会不会又左偏了?期待楼上的测试,我现在正学着调稳天行者,楼上图传清晰度如何?我的图传稳定性还好,就是不够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的JXD做地面监视器,所以瞧着不怎么样。回头接电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个JXD上看还好,接上八寸佳得美,变成了小沙点,分辨率高些就不给カ啊|

网友:
这个飞机我飞过,1.6M的,开始用XXD2217,KV1100勉强能飞,现用XXD2814,KV1000,搭载ZI6,动力不错,飞的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是1.2m搭配2212KV1400加8060桨。换上7存桨应该好些,减少右倾又能防止打到ZI6

网友J:
fff

ZI6可以用手机电池啊 3.7V冲满了4.2V    他原来 是3V哦  不会烧吗    如果可以用1S里电不是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J:
ZI6可以用手机电池啊 3.7V冲满了4.2V    他原来 是3V哦  不会烧吗    如果可以用1S里电不是更轻
ZI6用锂电的话,一定要加二极管降压的,加一颗二极管降压0.7V,接ZI6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