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450……求教一些基本问题~~问题太基本了 搜索不到~

楼主(2011-04-06):
这些个问题……如果有大神回答过了请开个传送门吧~~

纠结CB100 YT100S 260A好几天了 结果被大神一句话叫醒了 早晚要上450的 为啥就对自己没信心咧~然后研究了一个晚上 结果还是一头雾水 特来求教~~

450是一个级别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那是不是大部分的450级别的配件都可以通用?经常看到兼容这个兼容那个的 但是小飞机 004那种的同级别不同型号的配件就很难通用

论坛里有帖子专门发过250的精彩~看得我很是羡慕啊~~~YT250是250级的么?难道比004还小?

还有YT SE SPORT 250 PRO 这些都有什么区别?新手最好选哪个?这些都是YT的 配件相互之间可以通用么?和别的450机呢

还有那些个高级套装版 和普通的有啥的区别?

新手选哪个?有比亚拓还适合新手的么~~米不多啊~

有飞过ESKY的004 现在004飞不起来了 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原因 60%油门红灯亮 再加油转速就提不起来了……囧……这004买回来就没留空半分钟过 一会就掉下来 靠地面效应飞啊飞 难道就要当个模拟器用了 诶 叹息 求救啊~

网友:
估計沒麽人有這個耐性解釋,
按亞拓(ALIGN)的方法分級有100, 250,450,500,550,600,700
數字越大飛機越大。
不同數字的飛機的零件不通用。250 不能用450的。(有的電子設備可以通用)
亞拓有250, 250SE
450SA, 450X, 450XL,450GF (這幾种就不要考慮了,配件都沒有了),
450SE(應該買不到了,所剩無幾,不建議), 450SPORT, 450PRO
500以上的我就不提了。
高級套裝的意思就是飛機+3個舵機+1個尾舵機+1個電調+1個馬達+1個陀螺儀
普通版:一個電調+一個馬達+飛機。
來自不同廠家的450零件不一定相互兼容。買之前應該問清楚。
其他的東西就自己琢磨吧,愛莫能助了。。。

网友:
上450吧 小飞机不好飞 你之前飞不起来是没有连模拟器 模拟器连顺手了 飞真机就容易多了 还有新手还是450吧 250更难飞 越小的飞机越贼 推荐450SPORT 配件都通用 炸鸡成本底点

网友:
450 当然是亚托的, 最流行了,大小合适,电池电调要求不高。

然后 很多 飞跃和 无名的450 都是仿 亚托 450 的,就是 所谓的“山寨”。
照着样子做的,当然 配件都一样啊,泛滥啊,便宜啊,
适合国情啊。
我现在就是个没牌子 的 山寨450 ,好飞的很,配件 便宜。。。。

网友:
我新手的时候450觉得非常大, 现在我都嫌700不够大了~~~
PS: 安全第一!

楼主:
YT450 SPORT 现在大概价位多少?怎么TAOBAO差别那么大?看的我心慌啊~~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看你这么猴急 亚拓450只考虑SPORT或PRO,PRO版是SPORT的升级版,我建议你买450PRO,设计更合理,动作更精准,飞过都知道,就是PRO尾桨打在东西上,由于是轴传动,所以会少齿,所以维修(换前三齿)要略微复杂点,但是我看别人帮我修了一次,我第二次我就自己换了,其实就这么大个东西,看看就知道(机械方面),价格方面是这样的,淘宝一般2500多(SPORT),PRO版一般2850,个人建议,你最好实体店去买,实体店贵200到300,不过有人帮你装机调试,你前几次摔坏了,实体店帮你维修,除了零件钱不收维修费。你自己淘宝买,装机装死你,找人问都没地方,看说明书两天装好调好句不错了。
如果买了亚拓450PRO,记住炸了最好全部换原装,不然被你炸10次就变山寨机了,浆开始用木浆,4面悬停过了可以用原浆,其实换原装也不贵,开始炸5次投点钱(200到300元),这个时候你炸机不狠,后面自然就炸少了,原装配件最好的地方就是精度高,用就知道了,还有开始不要太省钱,省钱的开始就浪费钱的开始,我有个朋友为了省钱买了一个加控才1800的450,第一没有我的亚拓450PRO好飞,第二现在他开始慢慢投钱换好的电子设备,发现差的连锁尾都锁不死,飞起来尾巴慢慢旋转(我们习惯说尾巴飘),他预计要花1500来换飞机上的东西
所以最好就亚拓450PRO,实体店3000左右,控用天地飞07新手足够,两年后你飞3D再说换控,700元,加4个电池一次性投资4000多点,自己感觉舒服,飞着也舒服。

楼主:
感谢8L的回答~明白了 呵呵 攒攒米上450 现在就在G4上玩模拟器了 诶呀~~

网友:
当初我也是一样,统一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