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小车床装数显,目前只装了X轴

楼主(2011-04-06):
测试一下 呵呵 用的自己做的数显套件,看看会有啥问题

楼主:
媳妇帮忙照的

楼主:
300mm行程的标尺,实际行程是335mm
自己用雕刻机雕了一个安装板
准备吧尺子装到后面

楼主:
吧固定的块弄成开口的,这样安装的时候好调节。

楼主:
这是固定块。上面的孔开的有点儿小,懒得重新雕了。就用剪刀扩了扩。
刚知道,原来标尺是比普通卡尺要厚的。

楼主:
就像这样装进去。。

楼主:
地方小。。实在不好下手

楼主:
另外一块是悬空的,正好可以对准之前档屑板的螺丝孔。
垫个螺母装上即可

楼主:
安装成功!

楼主:
没问题!! 哈哈 效果很好!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我不懂。

就是手轮转一圈,大托板每次行进的距离是不同的。
我这个手轮一圈应该是25mm。
但是第一圈是 25.4 第二圈就变成50.1 第三圈就是75.3  第四圈是100  齿条是就有这个特性么?
每次循环一圈都有偏差。但是每隔一定的长度这个偏差又没了?
总之我装上尺子才发现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表头在机床不插电源的时候很稳定。但是如果插上车床的电源,仅仅是插上,并不启动。卡尺的最后一位数就会跳动,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很烦。后来我觉得是车床没接地的问题,就准备吧车床接地。 在接地的一瞬间,家里闸跳了。。。。。

后来我测量了车床的插头和地并不是短路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 有有经验的朋友知道么?

网友:
:loveliness: 丝杠精度问题 习惯就好 真的 问题不大

网友:
30终于修成正果。恭喜。
跳闸应该是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动作了。
还是有漏电的地方。
仔细查找。

网友:
也许有手轮与齿条间有个减速齿轮,与手轮齿轮的速比是1:4,是它齿距不匀

第二个现象的漏电,这种漏电是绝缘不好,带电导体对地放电产生的,不通电时,万用表量不出有低电阻,一般用摇表、高压兆欧表等测量

你可以通电后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对地电压的方法测量是否有漏电现象,然后分别查找漏电部件,电机、控制板等。别忘了脱离床身测量。

漏电了要尽快修复,安全第一!

网友:
电机、变压器这类器件,漏电部位更靠近线圈的某一端时,反插插头时,漏电现象又消失了,容易迷惑人,注意测量时变换下插头位置

网友:
30,介绍下图片里的2个功能,快换手柄自己改的?

网友:
坐地上干活别着凉了,还穿着拖鞋?呵呵!!!!
这个数显弄的真不错。。。

网友:
终于做好了!牛呀!

楼主:
尾座锁死的是原车床带的。 另外两颗螺丝是固定铣附件用的。以前发过帖子

准备在装个Y轴,在做个外壳就好啦 哈哈

楼主:
cpkf ,谢谢您的回答。回去我好好查查。
没什么经验 不知道如何去检查

网友:
早就想过,但一直没动手,原因有2:
1,主要成本数显卡尺,还是贵,这个理论上成本没多钱,但不知道为什么卖价始终居高不下。这个价位降不下来,是很难平民化的。
2,如果仅仅数显,功能和投资比显得太弱了一点点,如果能实时反馈到控制系统的话,那将最大限度的发挥数显绝对定位的闭环优势,但。。。。貌似没什么平民化的软件和接口板支持这个

或许我孤陋寡闻,愿闻其详

楼主:
早就想过,但一直没动手,原因有2:
1,主要成本数显卡尺,还是贵,这个理论上成本没多钱,但不知道为什么卖价始终居高不下。这个价位降不下来,是很难平民化的。

数显尺本来我想DIY来的 定栅大概500MM的60块钱,数显的表头是25块钱。然后就是尺身,尺身想用普通的100块钱的卡尺回来自己切。
还要做一个滑块。。。 算算也200多了。。 后来找到了相对便宜的标尺。我买的这根儿300mm长的是180块钱。480mm行程的是350块钱左右吧。
三个轴向一般家用的大床也就 100 + 200 +500mm顶天了。 我觉得如果这套东西在800之内对于光栅尺还是很有优势的

2,如果仅仅数显,功能和投资比显得太弱了一点点,如果能实时反馈到控制系统的话,那将最大限度的发挥数显绝对定位的闭环优势,但。。。。貌似没什么平民化的软件和接口板支持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卡尺的显示速度远远不够用于做闭环的。

网友:
楼主,数显尺哪买的啊?多少钱啊?

网友:
成本不低

网友:
能否给个标尺的购买地址。

楼主:
标尺是量具王子的 直接找他就行了

网友:
如何实现,数据在另一个表头的显示的啊

不知要哪些硬件装备

我也想把数据集成在一个表头上显示

请楼主图示一下

楼主:
啊 这个是 自己做的套件

网友:
你的数显做得不错啊,顶一哈!

网友:
数显做得很好啊

楼主:
有人说那个屏幕上的字比较小。
可我觉得家用的小床这么大的屏足够了。。。如果用数码管儿的话。。 那还要后退才能看清楚?
厄。。。 不晓得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了

楼主:
说是。。但是有点儿不好查
准备先查进线。今天刚下班。。估计没戏了 只能有时间的时候在查了 争取周日吧Y轴也装上!
然后在做一个外壳就圆满了。。
新打样的板子也回来了。。还得切 。做个套件果然很麻烦。。。

网友A:
请教楼主老师,您说插上插头不开车,最后一位也会跳数,是不是有点干扰哦?

如果把卡尺那两个黑色的固定脚换成有机玻璃的是不是会好点(或者先把卡尺拿下来垫本书放在旁边,插上180的点插头,显示还跳吗?)。您的电源部分是不是隔离的?

这种卡尺抗干扰能力不强,极端情况甚至会出现烦人的"5.08”问题,呵呵。

网友:
数显套件哪里有卖?3轴的什么价格

楼主:
NOMO012000 我可谈不上老师。。。。。 您才是高手啊。。。。

我用的是特别次的网上买的几块钱一个的那种电源。就为了测试特别次的情况下会是啥样。。。

目前看来就算是不吧卡尺装到床上,只要车床一插电就这样了。

我车床有点儿漏电。这周查查到底是为啥。估计解决了这个就没事了。 因为插上台钻就没事。 我用笔记本供电也没事。。电源太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NOMO012000 我可谈不上老师。。。。。 您才是高手啊。。。。

我用的是特别次的网上买的几块钱一个的那种电源。就为了测试特别次的情况下会是啥样。。。

目前看来就算是不吧卡尺装到床上,只要车床一插电就这样 ...

您太谦虚了.您的东西做的很细致.
不过漏电问题最好还是仔细查下,毕竟安全第一呀.
以前我的BF20也漏电,开机时漏电,摇表也摇过,测不出,但开机后万用表可测到对地电压有50多V.手背碰到有麻麻的感觉,后来接大地就好了,去年电机挂了,原厂给我换了个电机,漏电现像就不见了.拆掉地线后开机也测不出对地电压了.

楼主:
对 我目前也这样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一头点在机床上。一头点在地线上就会发现有50多v的电压。
但是我还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地方的毛病。明天准备吧电气部分全部拆除。。。 一点一点的装回去看看。

另外您说的地线是直接丛入线引的? 还是丛车窗上直接甩到地上的?

网友(2011-05-07):
30牌数显,牛啊~~

网友:
没想到30还有这本事,佩服。以后跟你混了

网友(2011-09-16):
你的钱挣回来了吗,期待着你的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老师,您说插上插头不开车,最后一位也会跳数,是不是有点干扰哦?

如果把卡尺那两个黑色的固定脚换成有机玻璃的是不是会好点(或者先把卡尺拿下来垫本书放在旁边,插上180的点插头,显示还跳吗?)。您的 ...

你也出现5.08问题?我的卡尺就经常出现5.08!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1-10-29):
引用 楼主:
对 我目前也这样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一头点在机床上。一头点在地线上就会发现有50多v的电压。
但是我还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地方的毛病。明天准备吧电气部分全部拆除。。。 一点一点的装回去看看。

另外您说的地线是 ...

你研究制作的非常好,电锯哪里买的。漏电问题,你把电源插头反过来插,再测测看呢?

网友(2012-03-17):
有套件出吗   期待有一套折腾下

网友B:
恭喜
楼主很厉害呀,学习

网友B:
好,等有床后也装个,到时再请教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联系方式,能不能帮我做一套外接的显示器?